恒压供水

楼主(2005-07-31):
我有一化工厂客户要求水泵恒压供水。具体工况为:电机55KW额定电流102A,水泵出口阀门打开三分之一,电机实际运行电流100A,请问各位有没有节能空间?

网友A:
有,水泵阀门只开1/3,泵的扬程,流量应该有一定的余地.

网友B:
有,你是哪里的?是广州的找我了。02085538957小吕!我公司专做供水系统!laolvii@126.com

网友C:
有,最近丹佛斯推出了一款专用于供水系统的变频器VLT7000系列,它可用于恒压供水,变压供水,无负压供水,消防第二压力供水,消防定时巡检供水系统.因为它内部有控制卡所以不用PLC就可以构成完整的控制系统.只需要将压力传感器接在变频器上,用控制卡的输出点控制接触器,从而控制电机的起停,这样就可以达到控制目的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www.bjcontrol.com去看一下.QQ330372012

楼主:
水泵的进口阀关闭的可以吗?

网友A:
一般不关进口阀门,水泵密封坏的快

网友D:
我可以给你提出方案,是免费的敬请垂询01062632247希望我们是朋友

网友D:
东元;台达都可以

网友E:
节能的空间太大了,估计可能的节能率在4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