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的维修

楼主(2007-08-22):
我们这里有一个变频控制柜,不知道被谁给加上密码了,至今不能使用,请教如何才能维修。
控制柜型号:KQK002BJ(T)-2.2M 上海凯泉出的。使用的SIEMENS N117变频器和SIEMENS S7-200的PLC。
请教如何才能使用?

网友A:
工艺如果不是复杂到你不可控制的地步,自己重写程序算了

楼主:
请问如何写程序呀?可否把程序给我发过来,谢谢。

楼主:
就是一个变频补水泵,很简单的。

网友B(2008-09-24):
有没有N177变频器说明书吗?来一本。谢谢!w110j120s119@163.com

网友C(2008-11-30):
KQK002BJ(T)-2.2M

凯泉牌控制柜,没有气压罐,两台主泵变频交替运行.2.2KW对吧,

告诉我编号或致电:010-81430638帮你处理.

网友D(2010-06-12):
专业生产销售、安装调试、故障处理、维修保养、升级改进
以下设备:电话:01081430638 手机:13683565642
建筑用泵 手机:13683565642
KQL系列单级离心泵
KQPL系列屏蔽泵
KQB型便维式立式单级离心泵
KQW系列单级离心泵
KQM系列立式双联泵

建筑用全自动给水设备 手机:13683565642
KQG-N系列全自动给水设备
KQG-S系列全自动给水设备
KQK-H系列全自动给水设备
KQG-WFY系列全自动给水设备

KQK电器控制柜(箱) 生产销售、安装调试、故障处理、维修保养、升级改进、技术培训、设备评估、设备回收。
手机:13683565642

消防给水系列 手机:13683565642
XBD系列消防泵
XBC柴油机消防泵
XBDN系列多级消防泵
XP系列消防变频给水设备
XQB系列消防气压给水设备

建筑用泵 手机:13683565642

WQ2000系列潜水排污泵
WQ4000系列潜水排污泵
WQ/C系列小型排污泵
WQ/D系列小型排污泵
WQ/S系列切碎式排污泵

多级单吸离心泵系列 手机:13683565642
KQDW.KQDL.KQDG系列多级泵
KQDP.KQDQ系列轻便不锈钢多级泵

市政用泵 手机:13683565642
WJ潜水搅拌机及WH潜污回流泵系列
WL系列立式排污泵
ZW自吸式排污泵
KQQ型潜水电泵
YW系列液下排污泵
ZQ.HQ系列潜水轴流、混流泵
ZL.HL系立式轴流、混流泵
H型立式斜流泵
KQSN系列新一代双吸泵
KQSU系列双吸泵

工矿用泵 手机:13683565642
LDTNT/LDTNA/LDTNB系列凝结水泵
N型凝结水泵
DG型锅炉给水泵
NW型低加疏水泵
KQWR-G型热水循环泵
KCZ标准化工流程泵
KQH/KQWH系列化工泵
KQYH系列液下化工泵
KZA/KZE石油化工流程泵
AY油泵
KZJ系列渣浆泵
2BVX/ZBEX水环真空泵
LC长轴泵
MD矿用多级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