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怎么修?

楼主(2007-06-17):
请教一下各位,变频器的驱动一般怎么修?
就是报过流,过压,过热等。应该如何找到对应的检测电路。

如果有相关的资料或者变频器其他的相关资料请发给我
elehome@126.com

网友A:
我晕!变频器已经到了90年代的电视机修理阶段了!

网友B:
多看论坛就是。

网友C:
  过流:查模块.驱动.电流检测
  过压:查电压检测
  过热:查风扇.温度检测

楼主:
怎么找到电流检测和电压检测的电路啊?
有什么技巧吗?高手指教

网友D:
好办呀,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

网友C:
  电流检测在输出,电压检测在输入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