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拒合原因分析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0-03-03):
1、高压断路器拒合现象   高压开关柜经检修调试以后,变电所值班员操作高压断路器时,第一次合闸和分闸操作均能正常动作,但当第二次合闸时,就产生拒合现象。事故警报均正常动作,发出声响和提示信号。   2、高压断路器拒合原因分析   现场检查保护回路接线均和原图纸相符,检修过程没有出现更换设备和变换接线的情况,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该回路电气原理接线图见附图所示。   经检查发现,只要高压断路器一分闸,防跳继电器TBJ就吸合并保持。从最后一页附图可知,TBJ是在高压断路器分闸时靠其电流线圈启动的。启动后,TBJ常开触点闭合,信号灯LD与TBJ电压线圈两端串联,因此220V控制电源加在LD与TBJ电压线圈两端。LD为节能型信号灯,其等效电阻约22kΩTBJ为中间继电器DZB—15B/220V、0.5A型,其电压线圈直流电阻为9kΩ。经过查找资料并计算得出,LD两端电压为156V,TBJ两端电压为64V,现场实测与计算基本相符,此中间继电器的返回电压按出厂标准为不小于额定电压的3%,由此可见,造成第二次合闸时的拒合现象是由于TBJ电压线圈有足够的保持电压,因此切断了合闸回路。   3、解决办法   (1)在LD信号灯回路中串联一个高压断路器常闭触点,当高压断路器合闸后,TBJ电压线圈中不流过电流,当然也不会产生保持电压。当高压断路器分闸后,既能监视高压断路器合闸回路状态是否良好,又能指示其是否分闸。   (2)将LD的接线从3号线移到5号线(见附图中画虚线),使TBJ动作后LD与其电压线圈断开,但此办法在某些高压断路器操动机构内改动其接线较为麻烦。   (3)如果高压断路器没有多余的常闭辅助接点,可在TBJ电压线圈两端并联一只附加电阻R,使TBJ电压线圈两端电压限制在不大于额定工作电压的30%以内。经计算选择电阻为ZG11—50/600Ω,并对其进行了验算。并联600Ω电阻后,LD两端电压为214V,TBJ电压线圈两端电压为5.5V。   4、两点说明   (1)高压断路器在跳闸状态时,计算出附加电阻功耗为0.05W。考虑到合闸时220V电压直接加在附加电阻上,虽然合闸通电时间很短,但功率也不能选择太小,本例中选择50W,能满足安全运行的要求。   (2)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要冷静的处理,不断的总结以前的事故的现象,归纳总结,找出最简易的处理方法和步骤,积累经验,为下次的事故处理提供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