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A

楼主(2009-01-24):
注意事项:
1、 考试时间:120分钟。
2、 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 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 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评分人
得分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1分,共20分。)
1、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F20系统中,PLC的常开触点与母线连接的指令助记符是________________。
3、变频器由______________和控制电路组成。
4、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______________,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5、数控系统所控制的对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的正方向,规定为___________ 坐标系。
7、把直流电源中恒定的电压变换成可调直流电压的装置称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
8、__________________适用于电源中性线不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9、ISO是 ____________________的缩写。
10、进行理论培训时,应结合本企业、___________在生产技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方法。
11、_______________是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结束指令。
12、对变频器进行功能预置时,必须在_______________下进行。
13、____________接口,可以使变频器根椐数控设备或PLC输出的数字信号指令来进行工作。
14、肖特基二极管适用于电压____________,而又要求快速、高效的电路中。
15、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_____________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16、____________标准,是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指南。
17、______________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18、_______________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19、在指导学员操作中,必须经常对学员加强____________教育。
20、stepping,代表______________。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2分,共20分。)
21、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链 D、蜗轮蜗杆
22、(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23、(  )是一种生产现场物流控制系统。
A、生产同步化 B、看板管理
C、质量管理 D、生产均衡化
24、制定ISO14000系列标准的直接原因是( )
A、环境的日益恶化 B、环境的污染
C、产品的性能的下降 D、国际贸易往来
25、通过( ),能使学员的动手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从而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A、示范操作 B、安全教育
C、现场技术指导 D、指导操作
26、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 )接入接触器。
A、允许 B、不允许
C、需要 D、不需要
27、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减轻( )断线时的危险。
A、地线   B、相线
C、零线 D、设备
28、两个轴的中心距离较大时,一般选用(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定传动比 D、蜗轮蜗杆
29、触电者(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 B、有呼吸无心跳
C、既无心跳又无呼吸 D、既有心跳又有呼吸
30、精益生产的要求做法是( )。
A、丰田生产方式 B、福特生产方式
C、准时化生产方式 D、自动化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