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高级理论知识试卷

楼主(2009-02-08):
维修电工高级理论知识试卷

一、判断题(正确的请在括号内打“√”,错误的请在括号内打“×”,每题1分,共30分)

1.>当电池电压降到一定值时,M70接通。()

2.>语法检查是属于程序检查。()

3.>刀具功能可控制换刀和刀具补偿和换刀偏置。()

4.>螺纹插补只适用于加工各种标准公制螺纹。()

5.>由于各种原因所引起的故障报警时,报警指示灯亮。可进一步通过监控查看报警信息。()

6.>当电网电压过低或瞬间断电时,掉电保护是避免CPU失控,ROM数据混乱丢失的重要措施。()

7.>由一组逻辑电路判断控制整流器触发脉冲通道的开放和封锁,这就构成了逻辑无环流可逆调速系统。()

8.>电子管振荡器产生自激振荡的条件是要分别满足相位条件和振幅条件。()

9.>不需要外加输入信号而能产生交流输出信号,从而将电源的直流电能转换成交流电能输出,这种电路称为自激振荡器。()

10.>真空三极管的电子只能从阳极流到阴极,因此真空三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

11.>并联谐振逆变器输入是恒定的电流,输出电压波形接近于正弦波,属于电流型逆变器。()

12.>既可整流又可逆变的晶闸管电路称为变流器或变流装置。()

13.>如果五个整流元件全采用晶闸管,就成了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

14.>心柱2上还绕有谐振线圈Wc,当Wc接上电容C1并使线圈电感和电容的参数匹配,使之在电源频率50 Hz下发生谐振时,线圈内便产生很大的谐振电压(LC串联谐振)。()

15.>当二极管外加电压时,反向电流很小,且不随反向电压变化。()
二、选择题(请将正确答案的代号填入括号内,每题1分,共70分)

1.>()指令为空操作指令。

A.NOP
B.END
C.S
D.R

2.>F-20MR可编程序控制器辅助继电器和其他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一样,每一个继电器有()供编程使用
A.无限多的常开、常闭触点
B.有限多的常开、常闭触点

C.无限多的常开触点
D.有限多的常闭触点

3.>F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计数器用()表示。

A.X
B.Y
C.T
D.C

4.>可编程序控制器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计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指令。

A.控制
B.基本
C.操作
D.特殊

5.>可编程序控制器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和算术运算等操作指令。
A.控制运算、计数
B.统计运算、计时、计数

C.数字运算、计时
D.顺序控制、计时、计数

6.>RS触发电路中,当R=S=1时,触发器的状态()。

A.置1
B.置0
C.不变
D.不定

7.>基轴制的代号为()。

A.H
B.h
C.D
D.d

8.>使用自动循环,当程序结束后,又自动从程序()循环执行。

A.终止点
B.断开点
C.开头
D.暂停

9.>使接口发出信号后自动撤除,信号持续时间可由程序设定;如果程序未设定,系统默认持续时间为()s。

A.1
B.0.8
C.0.6
D.0.4

10.>先利用程序查找功能确定并读出要删除的某条指令,然后按下DEL键,随删除指令之后步序将自动加()。

A.1
B.2
C.5
D.10

11.>外部环境检查时,当湿度过大时应考虑装()。

A.风扇
B.加热器
C.空调
D.除尘器

12.>检查供电电源时在电源端子处测量电压是否在标准范围内上限不超过供电电压的()。

A.110%
B.85%
C.75%
D.60%

13.>检查供电电源时在电源端子处测量电压是否在标准范围内下限不低于供电电压的()。

A.110%
B.85%
C.75%
D.60%

14.>()是硬件抗干扰措施。

A.屏蔽技术
B.接地技术
C.滤波技术
D.以上都是

15.>在CNC中,数字地、模拟地、交流地、直流地、屏蔽地、小信号地和大信号地要合理分布。数字地和()应分别接地,然后仅在一点将两种地连起来。

A.模拟地
B.屏蔽地
C.直流地
D.交流地

16.>经济型数控系统常用的有后备电池法和采用非易失性存储器,如片内带锂电池的随机存储器()。

A.EEPROM
B.NVRAM
C.FLASHROM
D.EPROM

17.>微处理器一般由()、程序存储器、内部数据存储器、接口和功能单元(如定时器、计数器)以及相应的逻辑电路所组成。

A.CNC
B.PLC
C.CPU
D.MPU

18.>由一组逻辑电路判断控制整流器触发脉冲通道的开放和封锁,这就构成了()可逆调速系统。

A.逻辑环流
B.逻辑无环流
C.可控环流
D.可控无环流

19.>交磁电机扩大机是一种旋转式的()放大装置。

A.电压
B.电流
C.磁率
D.功率

20.>()不是调节异步电动机的转速的参数。

A.变极调速
B.开环调速
C.转差率调速
D.变频调速
21.>快速熔断器是防止晶闸管损坏的最后一种保护措施,当流过()倍额定电流时,熔断时间小于20ms,且分断时产生的过电压较低。

A.4
B.5
C.6
D.8

22.>锯齿波的形成则主要靠晶体晶体管V12、电容C2、电阻R5、电位器RP组成的()电路。

A.微分
B.积分
C.RC耦合
D.RC并联

23.>()适用于向多台电动机供电,不可逆拖动,稳速工作,快速性要求不高的场合。

A.电容式逆变器
B.电感式逆变器
C.电流型逆变器
D.电压型逆变器

24.>串联谐振式逆变器()电容串联。

A.负载和换流
B.负载和电感
C.电阻和换流
D.电阻和电感

25.>()逆变器的换流电容与负载电路并联。

A.并联谐振式
B.串联谐振式
C.谐振式
D.有源

26.>感性负载的特点是()。
A.电流的变化滞后于电压的变化
B.电压的变化滞后于电流的变化

C.电流的变化超前于电压的变化
D.电压的变化超前于电流的变化

27.>()控制的伺服系统在性能要求较高的中、小型数控机床中应用较多。

A.闭环
B.半闭环
C.双闭环
D.开环

28.>数控系统由()组成。

A.数控装置
B.伺服系统
C.测量反馈装置
D.以上都是

29.>()是数控系统的执行部分。

A.数控装置
B.伺服系统
C.测量反馈装置
D.控制器

30.>将可能引起正反馈的各元件或引线远离且互相垂直放置,以减少它们的耦合,破坏其()平衡条件。

A.条件
B.起振
C.相位
D.振幅
31.>振荡器的基本电路是()与变压器反馈式振荡电路的复合方式。

A.电容三点式
B.电容两点式
C.电感三点式
D.电感两点式

32.>GP-100C3型高频设备电路由工频电源输入电路、()、灯丝供电电路、测量电路、控制保护电路等部分组成。

A.高压整流电路
B.低压整流电路
C.高压电源输入
D.低压电源输入

33.>KC41C六路双脉冲形成器是()触发电路中必备组件。

A.两相全控桥式
B.两相全控桥式
C.三相半控桥式
D.三相全控桥式

34.>V7截止期间,在集电极得到一定宽度的移相脉冲,在同步电压的正负半周都产生一个相隔()的脉冲。

A.60°
B.90°
C.120°
D.180°

35.>调频信号输入到方波变换器变成两组互差180°的方波输出,经(),传送至双稳态触发电路形成两组互差180°的矩形脉冲。
A.微分电路后产生尖脉冲
B.积分电路后产生尖脉冲

C.微分电路后产生锯齿波
D.积分电路后产生锯齿波

36.>三极管放大区的放大条件为()。
A.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B.发射结反偏或零偏,集电结反偏

C.发射结和集电结正偏
D.发射结和集电结反偏

37.>三极管放大区的放大条件为()。
A.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B.发射结反偏或零偏,集电结反偏

C.发射结和集电结正偏
D.发射结和集电结反偏

38.>当外加的电压超过死区电压时,电流随电压增加而迅速()。

A.增加
B.减小
C.截止
D.饱和

39.>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应()线路的正常工作电压和计算负载电流。

A.不小于
B.小于
C.等于
D.大于

40.>在步进电动机驱动电路中,脉冲信号经()放大器后控制步进电动机励磁绕组。

A.功率
B.电流
C.电压
D.直流

41.>I/O接口芯片8255A有()个可编程(选择其工作方式的)通道。
A.一
B.二
C.三
D.四

42.>对于每个职工来说,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岗位的质量要求、()、质量保证措施和质量责任等。

A.信息反馈
B.质量水平
C.质量记录
D.质量目标

43.>下列电磁污染形式中不属于人为的电磁污染的是()。

A.脉冲放电
B.电磁场
C.射频电磁污染
D.磁暴

44.>普通螺纹的牙形角是60度,英制螺纹的牙形角是()度。

A.50
B.55

C.60
D.65

45.>当锉刀拉回时,应(),以免磨钝锉齿或划伤工件表面。

A.轻轻划过
B.稍微抬起
C.抬起
D.拖回
46.>测量电压时,电压表应与被测电路()。

A.并联
B.串联
C.正接
D.反接

47.>按钮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的优点是操作方便,缺点是容易产生()短路事故。

A.电源两相
B.电源三相
C.电源一相
D.电源

48.>维修电工以电气原理图,()和平面布置最为重要.

A.配线方式图
B.安装接线图
C.接线方式图
D.组件位置图

49.>常用的稳压电路有()等。
A.稳压管并联型稳压电路
B.串联型稳压电路

C.开关型稳压电路
D.以上都是

50.>将变压器的一次侧绕组接交流电源,二次侧绕组与()连接,这种运行方式称为(
)运行。

A.空载
B.过载
C.满载
D.负载

51.>将变压器的一次侧绕组接交流电源,二次侧绕组开路,这种运行方式称为变压器()运行。

A.空载
B.过载
C.满载
D.负载

52.>正弦交流电常用的表达方法有()。

A.解析式表示法
B.波形图表示法
C.相量表示法
D.以上都是

53.>当线圈中的磁通增加时,感应电流产生的磁通与原磁通方向()。

A.正比
B.反比
C.相反
D.相同

54.>串联电路中流过每个电阻的电流都()。
A.电流之和
B.相等

C.等于各电阻流过的电流之和
D.分配的电流与各电阻值成正比

55.>企业创新要求员工努力做到()。
A.不能墨守成规,但也不能标新立异
B.大胆地破除现有的结论,自创理论体系
C.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于提出新问题

D.激发人的灵感,遏制冲动和情感

56.>关于创新的正确论述是()。
A.不墨守成规,但也不可标新立异
B.企业经不起折腾,大胆地闯早晚会出问题
C.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D.创新需要灵感,但不需要情感

57.>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促进员工之间平等尊重的措施是()。
A.互利互惠,平均分配
B.加强交流,平等对话

C.只要合作,不要竞争
D.人心叵测,谨慎行事

58.>企业员工违反职业纪律,企业()。
A.不能做罚款处罚

B.因员工受劳动合同保护,不能给予处分

C.视情节轻重,做出恰当处分
D.警告往往效果不大

59.>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要求员工遵纪守法是()。
A.约束人的体现
B.保证经济活动正常进行所决定的

C.领导者人为的规定
D.追求利益的体现

60.>下列关于勤劳节俭的论述中,不正确的选项是()。
A.勤劳节俭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B.勤劳是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而节俭则不宜提倡
C.勤劳和节俭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D.勤劳节俭有利于企业增产增效
61.>()是企业诚实守信的内在要求。

A.维护企业信誉
B.增加职工福利
C.注重经济效益
D.开展员工培训

62.>在职业交往活动中,符合仪表端庄具体要求的是()。

A.着装华贵
B.适当化妆或戴饰品
C.饰品俏丽
D.发型要突出个性

63.>企业文化的功能不包括()。

A.激励功能
B.导向功能
C.整合功能
D.娱乐功能

64.>职业道德是一种()的约束机制。

A.强制性
B.非强制性
C.随意性
D.自发性

65.>根据工件松开控制梯形图下列指令正确的是()。

A.LD06
B.LDI06
C.OR06
D.AND06

66.>根据工件松开控制梯形图下列指令正确的是()。

A.LD100
B.AND100
C.OR100
D.ORI100

67.>三相桥式电路平均逆变电压Ud=()。

A.2.34U2cosβ
B.-2.34U2cosβ
C.1.17U2cosβ
D.-1.17U2cosβ

68.>如图所示,不计电压表和电流表的内阻对电路的影响。开关接3时,电流表的电流为()。
A.0A
B.10A
C.0.2A
D.约等于0.2A

69.>当R′=Ri时,电路阻抗匹配,振荡器的工作状态叫做()。

A.过零状态
B.欠压状态
C.过压状态
D.临界状态

70.>在系统中加入了()环节以后,不仅能使系统得到下垂的机械特性,而且也能加快过渡过程,改善系统的动态特性。

A.电压负反馈
B.电流负反馈
C.电压截止负反馈
D.电流截止负反馈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标准答案啊?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B:
对呀

楼主把答案标注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