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技师试题

楼主(2007-07-25):
维修电工技师试题(1)维修电工技师试题
一、 填空题
1、肖特基二极管的_____开关时间______短,故开关损耗远小于普通二极管。
2、二进制数1110转换成十进制数是_______14_________。
3、示波器中水平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_____锯齿波______________。
4、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__0.95~1.05__________IMN
5、在维修直流电机时,要对绕组间进行耐压试验,其试验电压采用的是_____交流____电
6、步进电动机工作时,每输入一个_____脉冲信号______,电动机就转过一个角度或前进一步。
7、大修结束,还要再次核对接线、检查无误,并对大修设备进行_____调试_____合格后,才能办理检修设备的移交手续。
8、在电气线路的维护检修中,一定要遵循电力开关设备的______安全______操作程序。
9、大修中必须注意检查_______接地电阻值_______,保证接地系统处于完好状态。
10、系统输出量对本系统产生反作用的信号称为______反馈_______。
11、_______END________是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结束指令。
12、对变频器进行功能预置时,必须在_____编程模式__________下进行。
13、______数字信号输入______接口,可以使变频器根椐数控设备或PLC输出的数字信号指令来进行工作。
14、肖特基二极管适用于电压______不高______,而又要求快速、高效的电路中。
15、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______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与_______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16、___ISO10000______标准,是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指南。
17、在指导学员操作中,必须经常对学员加强_____安全_______教育。
18、stepping,代表______步进________。
19、不可控的两端器件,它具有_______整流________的作用,但无可控功能。
20、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积分器电路,在性能上像是_______低通滤波器__________。
21、逻辑代数表达式中,____________最简逻辑表达式_____________是唯一的。
22、测量1欧姆以下的电阻应选用直流_______双臂电桥_________。
23、在选用组合开关启动、停止7KW以下的电动机时,开关额定电流应等于___3____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24、进行大修的设备,在管内重新穿线时,_________不允许__________导线有接头。
25、一般要求保护接地电阻值为_______4欧姆以下________。
26、A/D转换器是_______模数________转换器。
27、CIMS是___________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____________的缩写。
28、计算机由CPU、内存和_____输入输出设备_______ 组成。
29、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 ________梯形图和指令表____________。
30、在F20系统中,PLC的常开触点与母线连接的指令助记符是________LD________。
31、变频器由_______主电路_______和控制电路组成。
32、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_______电容器_______,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33、数控系统所控制的对象是_________伺服驱动装置______________。
34、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的正方向,规定为_____机床______坐标系。
35、把直流电源中恒定的电压变换成可调直流电压的装置称为 __________逆变器___________。
36、________保护接地__________适用于电源中性线不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37、ISO是 _________国际标准化组织___________的缩写。
38、操作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时,应特别注意功耗电压的阶梯选择及____极性_____选择开关。
39、变频器故障跳闸后,欲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按___RESET_____键。
40、______电击________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41、_______两相触电________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42、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____大_____。
43、单相整流变压器的容量可按_______P2=U2I2________来计算。
44、进行理论培训时,应结合本企业、____本职业_______在生产技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方法。
45.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      无功补偿设备     ,以提高功率因素。
46.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转角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47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预防性      性安全措施。
48.热电偶输出的      热电势      ,是从零逐渐上升的,达到相应的温度后,则不再上升而呈现一个平台值。
49.    指导操作训练        是培养和提高学员独立操作技能极为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50.     理论培训     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维修电工本等级的技术理论知识。
51多谐振荡器,又称为       无稳态     电路。
52.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     动态测温       。
53.逻辑运算中,A+AB=     A       。
54.数控装置是数控系统的核心,它的组成部分包括数控      硬件和软件      。
55.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特点是:     栅极       的静态内阻高,驱动功率小,撤除栅极信号后能自动关断,同时不存在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范围宽。
56.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中,应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      对立实际      操作训练。
57.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整流二极管相比,反向恢复时间      短      ,工作频率高。
58.运算放大器基本上是由高输入阻抗     差分       放大器、高增益电压放大器和低阻抗输出放大器组成的。
59.现在数字式万用表一般都采用     LED       显示器。
60.维修电工班组主要是为      生产      服务的。
61.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      动手操作      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选择题:
1.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是由( B )完成的。
A、灯丝电压  B、偏转系统  C、加速极电压  D、聚焦极电压
2.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 A )IMN。
A、0.95~1.05  B、1~2  C、0.8~   D、1~
3.牵引机械(如电车、机械车、电瓶车),及大型轧钢机中,一般都采用直流电动机而不是异步电动机,原因是异步电动机的( B )。
A、功率因素低 B、调速性能很差 C、起动转矩较小 D、起动电流太大
4.标准式直线感应同步器在实际中用得最广泛,其每块长度为( D )。
A、100mm B、1cm C、1m D、250mm
5.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B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6.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减轻( C )断线时的危险。
A、地线  B、相线  C、零线  D、设备
7.无需区分表笔极性,就能测量直流电量的仪表是( B )。
A、磁电系 B、电磁系 C、静电系 D、电动系
8.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 B )问题。
A、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B、安全事故的防范
C、带电作业      D、安全文明生产行为
9.热电偶输出的( B ),是从零逐渐上升到相应的温度后,不再上升而呈平台值。
A、电阻值 B、热电势 C、电压值 D、阻抗值
10.( D )会有规律地控制逆变器中主开关的通断,从而获得任意频率的三相输出。
A、斩波器        B、变频器
C、变频器中的控制电路  D、变频器中的逆变器
11.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维修电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B ),即可拆下电流表。
A、断开 B、短路 C、不用处理 D、切断熔断器
12.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三极管时,调节( C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间距。
A、 阶梯选择        B、功耗电阻
C、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峰值范围
13.在过滤变压器油时,应先检查滤油机完好,并( B ),滤油现场严禁烟火。
A、接好电源 B、接好地线 C、做好绝缘防护 D、断电操作
14.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D )的需要。
A、电压 B、电流 C、功率 D、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15.修理工作中,要按照设备( A )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A、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   B、损坏程度
C、运转情况        D、维修工艺要求
16.测量轧钢机的轧制力时,通常选用( .B )做为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  B、压磁传感器
C、霍尔传感器  D、压电传感器
17.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C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18.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A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链  D、蜗轮蜗杆
19、用电设备最理想的工作电压就是它的( C  )
A、允许电压                         B、电源电压
C、额定电压                         D、最低电压
20、变频器在故障跳闸后,要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先按( C )键。
A、MOD                       B、PRG
C、RESET                  D、RUN
21、( A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22、加强协作是( D )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
A、遵纪守法             B、办事公道
C、勤劳节俭            D、团结互助
23、通过( D ),能使学员的动手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从而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A、示范操作                  B、安全教育
C、现场技术指导               D、指导操作
24、无速度传感器调节系统的速度调节精度和范围,目前是(  C  )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系统。
A、超过                                B、相当于
C、低于                                D、远远低于
25、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 B )接入接触器。
A、允许                                B、不允许
C、需要                                D、不需要
26、测温仪由两部分构成,即( A )部分及主机部分。
A、探头                            B、热电偶
C、热敏电阻                        D、传感器
27、( B )是一种生产现场物流控制系统。
A、生产同步化                 B、看板管理
C、质量管理                   D、生产均衡化
28、测量电感大小时,应选用(  C  )。
A、直流单臂电桥                         B、直流双臂电桥
C、交流电桥                             D、万用表
29、B2010型龙门刨床V55系统,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时,采用(  C )方式调速。
A、恒功率                              B、恒转矩
C、恒力矩                              D、弱磁
30、两个轴的中心距离较大时,一般选用( B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定传动比                            D、蜗轮蜗杆
31、触电者(  A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                        B、有呼吸无心跳
C、既无心跳又无呼吸                    D、既有心跳又有呼吸
32、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是( C  )。
A、共产主义                     B、集团主义
C、集体主义                     D、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判断题
( N )1.集成运算放大器输入级采用的是基本放大电路。
( Y )2.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位置调整。
( N )3.电视、示波器等电子显示设备的基本波形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 N )4.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N )5.有静差调速系统中,扰动对输出量的影响能得到全部补偿。
( N )6.变频器的主电路,包括整流器、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器、斩波器。
( Y )7.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伺服驱动装置。
( N )8.积分运算放大器输出端的电阻应该与电容并联。
( N )9.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所谓“正与门”就是“负或门”,“正或门”就“负与门。”
( N )10.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是由加速极电压完成的。
( Y )11.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N )12.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时,采用恒转速方式调速。
( N )13.开环自动控制系统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Y )14.变频器故障跳闸后,欲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按RESET键。
( Y )15.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Y )16.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有值的 倍。
( N )17.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设熔丝。
( Y )18.基本积分运算放大器,由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容所组成。
( Y )19.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发生器。
( Y )20.电动机“带病”运行是造成电动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 N )21.OUT指令是对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Y )22.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 倍。
(  N  )23、晶体三极管做开关使用时,应工作在放大状态。
(  Y  )24、变压器的铁芯必须一点接地。
( N )25、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需要接入接触器。
(  N )26、莫尔条纹的方向与光栅刻线方向是相同的。
(  N  )27、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交流电能转变为直流电能的装置。
(  N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电感。
(  Y )29、配电柜中,一般把接线端子放在最左侧和最下侧。
(  N )30、突然停电将产生大量废品、大量减产,在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的用电负荷,为“二级负荷”。
(  Y )31、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是职业道德修养的前提。
(  Y )32、对35KV的电缆进线段,要求在电缆与架空线的连接处须装设放电间隙。
( Y)33、职业道德是促使人们遵守职业纪律的思想基础。
四、简答题
1、什么是电机的“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答:给定电压为零时,电动机转速应为零,如果不为零即称为电动机的爬行。调节A2板上的调零电位器R31,使电动机转速为零。然后增加给定电压,则电动机转速随着增加。改变给定电压正负,电动机转向改变,则调试正常。
2、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什么?
答:准备功能G指令;进给功能F指令;主轴速S指令;刀具功能T指令;辅助功能M指令。
3、笼型异步电动机的IMN=17.5A,做“单台不频繁启动或停止、且长期工作”时,以及“单台频繁启动或停止、且长期工作”时,熔体电流分别应为多大?
答:1、单台不频繁启动或停止、且长期工作IFUN=(1.5~2.5)IMN=(26.25~43.75)A
2、单台频繁启动或停止、且长期工作IFUN=(3~3.5)IMN=(52.5~61.25)A
4、如图所示是哪种数控系统,从图中看具有哪些特点。
答:它是一个单轴半闭环数控系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是目前数控机床普遍采用的一种系统,其特点是在伺服电动机上加装编码器,通过检测伺服电动机的转角,间接检测移动部位的位移量,然后反馈到数控装置上参与调节.
5、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答:1、在电源和变频器之间要接入低压断路器与接触器,保护变频器及便于安装检修;2、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不允许接入接触器;3、变频器一般不需要接热继电器;4、变频器输出侧不允许接电容器及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6、计算题:在设计选用电机电磁脱扣器的瞬时脱扣整定电流时,已知In=12.4A,Ist/In=5.5,求整定电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答:因为I≥KIST 其中K为1~7,故最大值是IM=7IST=7×5.5In=7×5.5×12.4=477.4A 最小值是IM=IST=5.5In=5.5×12.4=68.2A
7、简述工业电视检测的特点。
答:1、检测对象与工业电视摄像头之间没有机械联系,可采用多个摄像头,得到空间信息;2、短时间可以读出大量的信息;3、可以从视频中提取有用的特征信号,以一定的方式转换成电信号,作为运算、检测、控制使用。
8、变频器的外部接口电路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1、多功能输入端子和输出接点;2、多功能模拟输入/输出信号接点;3、数字信号输入/输出接点;4、通讯接口。
9.在阅读数控机床技术说明书时,分析每一局部电路后,还要进行哪些总体检查识图,才能了解控制系统的总体内容。
答:还要检查整个控制线路,看看是否有遗漏,特别要从整体的角度进一步检查和了解各控制环节之间的联系,达到充分理解原理图中每一部分的作用、工作过程及主要参数的目的。
10.微机测温仪进行温度动态采样时,求平台值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答:首先求几个采样值的平均值,接着求出每个采样值与平均值的偏差,得出最大偏差值。判断最大偏差值是否小于给定的误差范围,若超差则舍去最大偏差值所对应的采样值,将留下的采样值取平均值即为平台值。
11.交流电机继电器接触器电路设计的基本内容包括哪几方面。
答:1、确定控制电路的电流种类和电压数量;2、电动机启动、正反转、制动、变速等主电路的控制方式及其保护环节设计;3、控制电路、执行电路、连锁保护环节、信号显示及安全照明等辅助电路设计。
12.数控机床对位置检测装置的要求是什么。
答:数控机床对检测装置的要求是:高的可靠性及抗干扰能力;满足机床加工精度和加工速度的要求;使用维护方便;成本低等。
13.齿轮传动具有哪些特点。
答:1、效率高;2、结构紧凑,尺寸小;3、工作可靠,寿命长;4、传动比稳定;5、制造安装精度要求高,价格昂贵;6、不宜在传动距离过大的场合使用。
14.在生产信息自动推测与处理系统中,上位机主要完成哪些工作。
答:加工质量信息的收集和存储,管理文件的形成,下级计算机动作的监视;控制质量的监视。
五、论述题
1、要三台电动机按M1、M2、M3的顺序启动,按M3、M2、M1的顺序停止。设计用按钮控制的电气原理图。
2、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3、三台电动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 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 以后 M3 启动;停止时M3 先停止,过时间 t3 以后M2 停止,再过时间t4 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答:

4、如图所示,多段速度控制的梯形图,编写其程序语句。
  (图略)
5、试论职业选择的意义。
6、试论述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的必要性
7.液压系统电气故障的分析方法。
答:1)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尝试用分析电气系统的方法来分析液压系统
 2)充分利用电气系统的维修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液压系统故障的维修
3)发现外部异常现象,综合分析故障内部规律,掌握正确方法,就能查出故障。
8.变频器的基本结构和键盘配置。
答:变频器由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组成。其中主电路包括:整流器、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器。
键盘配置有:模式转换键、增减键、读出写入键、运行操作键、复位键、数字键。
9.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及报警处理方法
答:1、开机自检:数控系统通电时,系统内部自诊断软件对系统中关键的硬件和控制软件逐一进行检测。一旦检测通不过,就在CRT上显示报警信息,指出故障部位。只有全部通过才能进入正常运行准备状态。开机自检一般可将故障定位到电路或模块甚至芯片上。但有时需要进一步检查、判断才能找到故障原因并排除。2、实时自诊断:数控系统在正常运行时,随时对系统内部、伺服系统、I/O接口以及数控装置的其他外部装置进行自动测试检查,并显示有关状态信息。若检测到有问题,则立即显示报警号及报警内容,并根据故障性质自动决定是否停止动作或停机。检查时维修人员可根据报警内容,结合适时显示的NC内部关键标志寄存器及PLC的操作单元状态,进一步对故障进行诊断与排除。3、故障排除以后,报警往往不会自动消除。根据不同的报警,需要按“RESET”或“STOP”键来消除,或需要电源复位、关机重新启动的方法消除,以恢复系统运行。

道。。。

网友A:
填空的答案呢

网友B:
^_^,小弟这次考电气技师就是这个题目啊,我考的很好的啊,比较简单的,其实,考技师不是很难的,之前在准备考试的时候还紧张了一下,真正考试的时候我还坐第一桌呢,我想发这个帖子的朋友是不是我的同学啊,这是07年浙江技师考试题目啊

网友C:
能将题目全部发上来吗?????也好让大家学习学习。多去考个技师了。

网友D:
楼上的你没看见答案吗?

网友E:
多多学习,多多交流

网友F:
如果这类考试没有资料 也是比较难考的

范围广 很多东西根本没有接触过

网友C:
我在考中级的时候居然出现了机械方面的试题!!!晕!!!

网友G:
好象不难啊

网友H:
呵呵,大家都来学习下!
你们感觉简单吗?

楼主:
我发的填空题的答案就是横杠之间的

楼主:
维修电工技师试题(1)维修电工技师试题
一、 填空题
1、肖特基二极管的_____开关时间______短,故开关损耗远小于普通二极管。
2、二进制数1110转换成十进制数是_______14_________。
3、示波器中水平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_____锯齿波______________。
4、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__0.95~1.05__________IMN
5、在维修直流电机时,要对绕组间进行耐压试验,其试验电压采用的是_____交流____电
6、步进电动机工作时,每输入一个_____脉冲信号______,电动机就转过一个角度或前进一步。
7、大修结束,还要再次核对接线、检查无误,并对大修设备进行_____调试_____合格后,才能办理检修设备的移交手续。
8、在电气线路的维护检修中,一定要遵循电力开关设备的______安全______操作程序。
9、大修中必须注意检查_______接地电阻值_______,保证接地系统处于完好状态。
10、系统输出量对本系统产生反作用的信号称为______反馈_______。
11、_______END________是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结束指令。
12、对变频器进行功能预置时,必须在_____编程模式__________下进行。
13、______数字信号输入______接口,可以使变频器根椐数控设备或PLC输出的数字信号指令来进行工作。
14、肖特基二极管适用于电压______不高______,而又要求快速、高效的电路中。
15、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______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与_______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16、___ISO10000______标准,是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指南。
17、在指导学员操作中,必须经常对学员加强_____安全_______教育。
18、stepping,代表______步进________。
19、不可控的两端器件,它具有_______整流________的作用,但无可控功能。
20、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积分器电路,在性能上像是_______低通滤波器__________。
21、逻辑代数表达式中,____________最简逻辑表达式_____________是唯一的。
22、测量1欧姆以下的电阻应选用直流_______双臂电桥_________。
23、在选用组合开关启动、停止7KW以下的电动机时,开关额定电流应等于___3____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24、进行大修的设备,在管内重新穿线时,_________不允许__________导线有接头。
25、一般要求保护接地电阻值为_______4欧姆以下________。
26、A/D转换器是_______模数________转换器。
27、CIMS是___________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____________的缩写。
28、计算机由CPU、内存和_____输入输出设备_______ 组成。
29、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 ________梯形图和指令表____________。
30、在F20系统中,PLC的常开触点与母线连接的指令助记符是________LD________。
31、变频器由_______主电路_______和控制电路组成。
32、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_______电容器_______,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33、数控系统所控制的对象是_________伺服驱动装置______________。
34、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的正方向,规定为_____机床______坐标系。
35、把直流电源中恒定的电压变换成可调直流电压的装置称为 __________逆变器___________。
36、________保护接地__________适用于电源中性线不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37、ISO是 _________国际标准化组织___________的缩写。
38、操作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时,应特别注意功耗电压的阶梯选择及____极性_____选择开关。
39、变频器故障跳闸后,欲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按___RESET_____键。
40、______电击________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41、_______两相触电________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42、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____大_____。
43、单相整流变压器的容量可按_______P2=U2I2________来计算。
44、进行理论培训时,应结合本企业、____本职业_______在生产技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方法。
45.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      无功补偿设备     ,以提高功率因素。
46.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转角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47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预防性      性安全措施。
48.热电偶输出的      热电势      ,是从零逐渐上升的,达到相应的温度后,则不再上升而呈现一个平台值。
49.    指导操作训练        是培养和提高学员独立操作技能极为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50.     理论培训     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维修电工本等级的技术理论知识。
51多谐振荡器,又称为       无稳态     电路。
52.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     动态测温       。
53.逻辑运算中,A+AB=     A       。
54.数控装置是数控系统的核心,它的组成部分包括数控      硬件和软件      。
55.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特点是:     栅极       的静态内阻高,驱动功率小,撤除栅极信号后能自动关断,同时不存在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范围宽。
56.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中,应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      对立实际      操作训练。
57.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整流二极管相比,反向恢复时间      短      ,工作频率高。
58.运算放大器基本上是由高输入阻抗     差分       放大器、高增益电压放大器和低阻抗输出放大器组成的。
59.现在数字式万用表一般都采用     LED       显示器。
60.维修电工班组主要是为      生产      服务的。
61.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      动手操作      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选择题:
1.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是由( B )完成的。
A、灯丝电压  B、偏转系统  C、加速极电压  D、聚焦极电压
2.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 A )IMN。
A、0.95~1.05  B、1~2  C、0.8~   D、1~
3.牵引机械(如电车、机械车、电瓶车),及大型轧钢机中,一般都采用直流电动机而不是异步电动机,原因是异步电动机的( B )。
A、功率因素低 B、调速性能很差 C、起动转矩较小 D、起动电流太大
4.标准式直线感应同步器在实际中用得最广泛,其每块长度为( D )。
A、100mm B、1cm C、1m D、250mm
5.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B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6.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减轻( C )断线时的危险。
A、地线  B、相线  C、零线  D、设备
7.无需区分表笔极性,就能测量直流电量的仪表是( B )。
A、磁电系 B、电磁系 C、静电系 D、电动系
8.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 B )问题。
A、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B、安全事故的防范
C、带电作业      D、安全文明生产行为
9.热电偶输出的( B ),是从零逐渐上升到相应的温度后,不再上升而呈平台值。
A、电阻值 B、热电势 C、电压值 D、阻抗值
10.( D )会有规律地控制逆变器中主开关的通断,从而获得任意频率的三相输出。
A、斩波器        B、变频器
C、变频器中的控制电路  D、变频器中的逆变器
11.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维修电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B ),即可拆下电流表。
A、断开 B、短路 C、不用处理 D、切断熔断器
12.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三极管时,调节( C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间距。
A、 阶梯选择        B、功耗电阻
C、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峰值范围
13.在过滤变压器油时,应先检查滤油机完好,并( B ),滤油现场严禁烟火。
A、接好电源 B、接好地线 C、做好绝缘防护 D、断电操作
14.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D )的需要。
A、电压 B、电流 C、功率 D、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15.修理工作中,要按照设备( A )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A、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   B、损坏程度
C、运转情况        D、维修工艺要求
16.测量轧钢机的轧制力时,通常选用( .B )做为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  B、压磁传感器
C、霍尔传感器  D、压电传感器
17.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C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18.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A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链  D、蜗轮蜗杆
19、用电设备最理想的工作电压就是它的( C  )
A、允许电压                         B、电源电压
C、额定电压                         D、最低电压
20、变频器在故障跳闸后,要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先按( C )键。
A、MOD                       B、PRG
C、RESET                  D、RUN
21、( A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22、加强协作是( D )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
A、遵纪守法             B、办事公道
C、勤劳节俭            D、团结互助
23、通过( D ),能使学员的动手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从而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A、示范操作                  B、安全教育
C、现场技术指导               D、指导操作
24、无速度传感器调节系统的速度调节精度和范围,目前是(  C  )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系统。
A、超过                                B、相当于
C、低于                                D、远远低于
25、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 B )接入接触器。
A、允许                                B、不允许
C、需要                                D、不需要
26、测温仪由两部分构成,即( A )部分及主机部分。
A、探头                            B、热电偶
C、热敏电阻                        D、传感器
27、( B )是一种生产现场物流控制系统。
A、生产同步化                 B、看板管理
C、质量管理                   D、生产均衡化
28、测量电感大小时,应选用(  C  )。
A、直流单臂电桥                         B、直流双臂电桥
C、交流电桥                             D、万用表
29、B2010型龙门刨床V55系统,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时,采用(  C )方式调速。
A、恒功率                              B、恒转矩
C、恒力矩                              D、弱磁
30、两个轴的中心距离较大时,一般选用( B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定传动比                            D、蜗轮蜗杆
31、触电者(  A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                        B、有呼吸无心跳
C、既无心跳又无呼吸                    D、既有心跳又有呼吸
32、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是( C  )。
A、共产主义                     B、集团主义
C、集体主义                     D、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判断题
( N )1.集成运算放大器输入级采用的是基本放大电路。
( Y )2.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位置调整。
( N )3.电视、示波器等电子显示设备的基本波形为矩形波和锯齿波。
( N )4.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N )5.有静差调速系统中,扰动对输出量的影响能得到全部补偿。
( N )6.变频器的主电路,包括整流器、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器、斩波器。
( Y )7.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伺服驱动装置。
( N )8.积分运算放大器输出端的电阻应该与电容并联。
( N )9.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所谓“正与门”就是“负或门”,“正或门”就“负与门。”
( N )10.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是由加速极电压完成的。
( Y )11.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N )12.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时,采用恒转速方式调速。
( N )13.开环自动控制系统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Y )14.变频器故障跳闸后,欲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按RESET键。
( Y )15.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Y )16.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有值的 倍。
( N )17.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设熔丝。
( Y )18.基本积分运算放大器,由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容所组成。
( Y )19.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发生器。
( Y )20.电动机“带病”运行是造成电动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 N )21.OUT指令是对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Y )22.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 倍。
(  N  )23、晶体三极管做开关使用时,应工作在放大状态。
(  Y  )24、变压器的铁芯必须一点接地。
( N )25、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需要接入接触器。
(  N )26、莫尔条纹的方向与光栅刻线方向是相同的。
(  N  )27、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交流电能转变为直流电能的装置。
(  N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电感。
(  Y )29、配电柜中,一般把接线端子放在最左侧和最下侧。
(  N )30、突然停电将产生大量废品、大量减产,在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的用电负荷,为“二级负荷”。
(  Y )31、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是职业道德修养的前提。
(  Y )32、对35KV的电缆进线段,要求在电缆与架空线的连接处须装设放电间隙。
( Y)33、职业道德是促使人们遵守职业纪律的思想基础。
四、简答题
1、什么是电机的“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答:给定电压为零时,电动机转速应为零,如果不为零即称为电动机的爬行。调节A2板上的调零电位器R31,使电动机转速为零。然后增加给定电压,则电动机转速随着增加。改变给定电压正负,电动机转向改变,则调试正常。
2、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什么?
答:准备功能G指令;进给功能F指令;主轴速S指令;刀具功能T指令;辅助功能M指令。
3、笼型异步电动机的IMN=17.5A,做“单台不频繁启动或停止、且长期工作”时,以及“单台频繁启动或停止、且长期工作”时,熔体电流分别应为多大?
答:1、单台不频繁启动或停止、且长期工作IFUN=(1.5~2.5)IMN=(26.25~43.75)A
2、单台频繁启动或停止、且长期工作IFUN=(3~3.5)IMN=(52.5~61.25)A
4、如图所示是哪种数控系统,从图中看具有哪些特点。
答:它是一个单轴半闭环数控系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是目前数控机床普遍采用的一种系统,其特点是在伺服电动机上加装编码器,通过检测伺服电动机的转角,间接检测移动部位的位移量,然后反馈到数控装置上参与调节.
5、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答:1、在电源和变频器之间要接入低压断路器与接触器,保护变频器及便于安装检修;2、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不允许接入接触器;3、变频器一般不需要接热继电器;4、变频器输出侧不允许接电容器及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6、计算题:在设计选用电机电磁脱扣器的瞬时脱扣整定电流时,已知In=12.4A,Ist/In=5.5,求整定电流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答:因为I≥KIST 其中K为1~7,故最大值是IM=7IST=7×5.5In=7×5.5×12.4=477.4A 最小值是IM=IST=5.5In=5.5×12.4=68.2A
7、简述工业电视检测的特点。
答:1、检测对象与工业电视摄像头之间没有机械联系,可采用多个摄像头,得到空间信息;2、短时间可以读出大量的信息;3、可以从视频中提取有用的特征信号,以一定的方式转换成电信号,作为运算、检测、控制使用。
8、变频器的外部接口电路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1、多功能输入端子和输出接点;2、多功能模拟输入/输出信号接点;3、数字信号输入/输出接点;4、通讯接口。
9.在阅读数控机床技术说明书时,分析每一局部电路后,还要进行哪些总体检查识图,才能了解控制系统的总体内容。
答:还要检查整个控制线路,看看是否有遗漏,特别要从整体的角度进一步检查和了解各控制环节之间的联系,达到充分理解原理图中每一部分的作用、工作过程及主要参数的目的。
10.微机测温仪进行温度动态采样时,求平台值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答:首先求几个采样值的平均值,接着求出每个采样值与平均值的偏差,得出最大偏差值。判断最大偏差值是否小于给定的误差范围,若超差则舍去最大偏差值所对应的采样值,将留下的采样值取平均值即为平台值。
11.交流电机继电器接触器电路设计的基本内容包括哪几方面。
答:1、确定控制电路的电流种类和电压数量;2、电动机启动、正反转、制动、变速等主电路的控制方式及其保护环节设计;3、控制电路、执行电路、连锁保护环节、信号显示及安全照明等辅助电路设计。
12.数控机床对位置检测装置的要求是什么。
答:数控机床对检测装置的要求是:高的可靠性及抗干扰能力;满足机床加工精度和加工速度的要求;使用维护方便;成本低等。
13.齿轮传动具有哪些特点。
答:1、效率高;2、结构紧凑,尺寸小;3、工作可靠,寿命长;4、传动比稳定;5、制造安装精度要求高,价格昂贵;6、不宜在传动距离过大的场合使用。
14.在生产信息自动推测与处理系统中,上位机主要完成哪些工作。
答:加工质量信息的收集和存储,管理文件的形成,下级计算机动作的监视;控制质量的监视。
五、论述题
1、要三台电动机按M1、M2、M3的顺序启动,按M3、M2、M1的顺序停止。设计用按钮控制的电气原理图。
2、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3、三台电动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 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 以后 M3 启动;停止时M3 先停止,过时间 t3 以后M2 停止,再过时间t4 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答:

4、如图所示,多段速度控制的梯形图,编写其程序语句。
  (图略)
5、试论职业选择的意义。
6、试论述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的必要性
7.液压系统电气故障的分析方法。
答:1)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尝试用分析电气系统的方法来分析液压系统
 2)充分利用电气系统的维修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液压系统故障的维修
3)发现外部异常现象,综合分析故障内部规律,掌握正确方法,就能查出故障。
8.变频器的基本结构和键盘配置。
答:变频器由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组成。其中主电路包括:整流器、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器。
键盘配置有:模式转换键、增减键、读出写入键、运行操作键、复位键、数字键。
9.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及报警处理方法
答:1、开机自检:数控系统通电时,系统内部自诊断软件对系统中关键的硬件和控制软件逐一进行检测。一旦检测通不过,就在CRT上显示报警信息,指出故障部位。只有全部通过才能进入正常运行准备状态。开机自检一般可将故障定位到电路或模块甚至芯片上。但有时需要进一步检查、判断才能找到故障原因并排除。2、实时自诊断:数控系统在正常运行时,随时对系统内部、伺服系统、I/O接口以及数控装置的其他外部装置进行自动测试检查,并显示有关状态信息。若检测到有问题,则立即显示报警号及报警内容,并根据故障性质自动决定是否停止动作或停机。检查时维修人员可根据报警内容,结合适时显示的NC内部关键标志寄存器及PLC的操作单元状态,进一步对故障进行诊断与排除。3、故障排除以后,报警往往不会自动消除。根据不同的报警,需要按“RESET”或“STOP”键来消除,或需要电源复位、关机重新启动的方法消除,以恢复系统运行。

网友I:
你们浙江考电工技师理论只考一次吗.
我们在深圳要理论考四次,实操四次.还加答辨

网友I:
我们考的全是选择题,判断题,没有问答和填空,技师分四个模块:PLC,单片机,自动控制,专业模块.还有论文答辩
大家说说你们那里是怎样考的

楼主:
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的程序,就是理论一回,实践一回

网友J(2007-10-12):
太好了, 有填空题的答案吗?

网友K(2007-11-26):
请告知答案

网友L:
伤心呢,太多不会的!

网友M:
一般用什么论文?有什么要求?

网友N(2008-07-24):
5、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答:1、在电源和变频器之间要接入低压断路器与接触器,

变频器的输入端不能接接触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P:
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Q:
引用 网友N:

5、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答:1、在电源和变频器之间要接入低压断路器与接触器,

变频器的输入端不能接接触器

网友R(2008-08-24):
哪位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假设一台B2012A型龙门刨床:
(1)上次人修间隔6年(龙门刨床的人修间隔一般为4~6年,)二级保养以后,修理周期以到。
(2)由上次大修小结得知,电气控制元件未全面更换。
(3)由一、二级保养记录和点检记录发现行程开关、接触器损坏频繁。
(4)目前状态:控制电路混乱;导线绝缘老化;接触器、继电器触头电弧烧损严重;编号脱落含糊;发电机、直流电动机、扩大机整流子磨损,电刷磨损,碳尘严重等;部分电器元件淘汰。
请编制大修工艺。

网友:
题目太杂了.学习中,谢谢.

网友S(2008-10-19):
谁有论述题456题答案

网友T:
很好,多谢,但今年的 技师题挺简单的。我 是今年考的。很容易的,答辩别紧张就行。

??

网友U:
请问,深圳考高级电工好不好考?

网友V(2009-05-26):
技师题库很好,如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