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a求助

楼主(2004-12-10):
我有一台VFD-A 3.7KW变频器,通电正常,运行时输出电压用万用表测电压800V 直流电压正常,请高手帮忙解除!

网友A:
万用表测不准高频电量!

网友B:
变频器有自己显示输出电压功能的 看一下说明书就职到了

网友C:
這...A型的好像沒那功能...機型太舊了 換M的或B的或S的就有啦

网友D:
用模以表测较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