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请大家诊断

楼主(2002-11-23):
我司一台富士变频器,出现按下RUN按钮后各种模式输出显示为0,经检查外部无故障,变频器也无故障代码显示,能进行各种参数的设定。我也重新设定了参数,故障依然存在,故障跟THR与CM端短开极其相似,请指教。先谢了。回信联系penggang19811007@163.com

网友A:
电源电压

网友A:
富士变频器型号是?

网友B:
再仔细设一遍参数

网友C:
没有短接CM-FW端子!

网友D:
接触器断开了吗?(变频器内部的)如果没有,检测回路有故障。WXY5172@sohu.com

网友A:
变频器处于欠压状态 察看输出端子y5是否输出

网友E:
y4511说得对,这两天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F:
低电压或查看参数10。

网友G:
如果短接了CM-FW端子,那就是主控板坏了。

网友H(2005-06-17):
是否有接制动单元 =BU= THR与CM端开路设定E01是否为0.

网友I:
RUN后面还要UP/DOWN/才能加减速,你的给定信号是多少?

网友J:
看看接触器有没吸合。????

网友K:
呵呵,,,机器没有坏,X5---CM,初始化,CM--FM,运行,应该好了,,在几年前,呵呵,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富士公司的工程师告诉我的,,

网友L:
你说的原因我没有明白,可以在说清楚点吗?

网友L:
这个地方很好

网友L:
你的型号可以说清楚些吗

网友M:
富士的要有方向指令

网友N(2005-09-28):
你好! “君才”我对你的电路图感兴趣,先谢谢你我也是维修变频器的,能否给我发一份。

网友O:
有富士P11 30KW的CPU 板吗?有请发E-MAIL: shenyj01@163.com

网友P:
1.首先确认变频器是否是正常待机状态... 2.确认BX.THR端子信号 3.参数设定:变频器控制模式.及端子信号FWD或REV与CM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