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台西门子变频器3次同时停电

楼主(2005-08-16):
我厂3#锅炉的8台给粉机采用8台西门子MicroMaster420基本型变频器,变频器由和利时公司的DCS(SmartProV3.1.1)控制启停和频率给定。近期陆续发生3起事故: 1、5月6日0:24,我厂1#发电机(12MW机组)解列,同时8台给粉机全部同时停止运行,电机失电,频率反馈为0,变频器面板无显示,DCS从新给启动信号后,恢复正常. 2、8月12日14:52,我厂1#发电机(12MW机组)解列,同时8台给粉机全部同时停止运行,电机失电,频率反馈为0,变频器面板无显示,DCS从新给启动信号后,恢复正常. 3、8月16日8:00,我厂准备启动1#氧压机(6000VAC,3200KW),8台给粉机全部同时停止运行,电机失电,频率反馈为0变频器面板无显示,DCS从新给启动信号后,恢复正常. 以上3起事故的原因是什么,跟1#发电机解列和1#氧压机有什么联系???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电压瞬间中断造成的?我这近一段时间发生3次高压瞬间断电。由于时间很短,有的设备工作正常,有的设备停下来。有6套设备用日立sj300 变频器,每次都报警并停下来。可能与变频器型号也有关吧!其他变频器工作正常(个别也有报警欠压)。

网友B:
?应该是DCS系统内部故障连锁惹的货,你们的变频器的工作状态\运行速度\故障等是不是都要以通讯形式上报 DCS中控室! 变频器都有故障查询,可以查处发生故障的原因\时间\以及当时的转速等等^^^^有空还是自己耐心的查一查!

网友C(2006-07-04):
DCS和变频器用啥通讯?

网友D:
DCS是不是有时间周期

网友E(2006-10-31):
1、电厂目前存在的问题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变频器以其调速精确、使用简单、保护功能齐全等优点逐步代替传统的调速控制装置而在电厂给粉机上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国内某些工厂的电网电压不稳定,导致变频器在使用中产生了新的问题—变频器低压保护跳闸。这种跳闸会因为变频器的保护设置不同而表现为过流保护或低压保护。但其原因都是因为电网低电压引起的。低电压通常都是短时的,主要是因为电网晃电或备自投切换时间过长。引起电网晃电的原因很多,如主电网侧的电网波动、负荷不平衡、雷击、电力切换等原因,负载侧的大型设备启动和应用、线路过载等原因。大多数自备电厂,它所生产的电能和热能绝大多数是供它内部使用的,电厂给粉机变频器在遇到厂用电压瞬时低于变频器的低电压保护值(根据变频器的型号不同该值也不同)时变频器停机,导致给粉机停机,同时会给FSSS(锅炉安全监控系统)发出给粉机停止信号,这样会导致FSSS的MFT动作。因为给粉机变频器低压保护跳闸而引起的非计划停炉,给电厂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也是目前电厂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只有很好的解决该问题才能保证电厂安全、可靠、高效的正常运行。

  2、主要应对措施
  从根源上杜绝和制止晃电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主要的应对措施有:
   1.FSSS的给粉机全停逻辑延时(2~5S),给粉机变频器设置快速重启动,等待电网恢复后给粉机变频器重启动,这既违反了电厂管理规程,又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炉膛在晃电时的安全隐患。延时短,不可避免停炉;延时长,有更严重的事故隐患,延时签字人员还要为事故埋单。
   2.换给粉机变频器。如ABpowerflex70s系列最大失电工作时间可以做140ms,但也躲不过备自投切换的1.8S。
   3.接交流在线UPS。因为UPS容量大、转换效率低、保护级别高、投资成本高等原因,极少数电厂使用这种方式。

  3、直流支撑技术
  变频器是由整流器和逆变器两部分组成。通过对变频器的研究,变频器低电压指其中间直流回路低电压(即逆变器输入电压过低)。一般的变频器都具有过压、失压和瞬间停电的保护功能。变频器的逆变器件为GTR时,一旦失压或停电,控制电路将停止向驱动电路输出信号,使驱动电路和GTR全部停止工作,电动机将处于自由制动状态。逆变器件为IGBT时,在失压或停电后,将允许变频器继续工作一个短时间td,若失压或停电时间to<td,变频器将平稳过度运行;若失压或停电时间to>td ,变频器自我保护停止运行。一般td都在15~25ms,只要电源“晃电”较为强烈,to都在几秒钟以上,变频器自我保护停止运行,使电动机停止运行。
  结合变频器的原理和工作方式,采用抗晃电系统,是解决变频器低压跳闸的最好办法。
  变频器的雏形是直流变频器,交流变频器只是在直流变频器的前端加上了整流器。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和作功电源都来自于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母线。新型变频器都有直流母线端子。
  直流电源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都配备了完善的自检系统。国内目前有100多家知名的直流电源厂商,很多直流电源厂商就是用变频器逆变做为交流电源输出端的。直流电源做为变频器的备用电源,解决变频器的低压跳闸,已在其他安全级别要求不高的行业有成熟的应用。如:江苏的美国醋纤(南通)公司,在1996年就使用了直流电源做为变频器的备用电源。

  4、使用瓶颈
  火电厂要使用这种技术的瓶颈在哪儿?
   1.安全级别高。火电厂锅炉控制系统属于SIL3级,相当于AK5级。
   2.火电厂使用直流电源的关键是既要适时供电,又要紧要关头断电,且断的可靠性要求更高。
   3.抗晃电系统要和FSSS联动,要进行FSSS的逻辑运算,厂商要熟悉电厂控制系统,要有电厂的现场经验,这是直流电源厂家不能做到的。
  从系统安全级别入手,从断的可靠性入手我们专为热电厂提供的电厂给粉机变频器抗晃电系统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www.goldencooperate.com,013814009055

网友F:
下面引用由越野波波在 2006-10-31 9:21:00 发表的内容:
  1、电厂目前存在的问题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变频器以其调速精确、使用简单、保护功能齐全等优…
--------------------------------------------------------------------------------------------
专业的解释。

网友E:
请楼主尽快和我联系,一步到位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非要做生意,给你点建议和技术支持。
做抗晃电的,看到这种问题,俺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