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疑问?

楼主(2005-11-28):
请问:从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在说明书上看可以直接和公共端短接(eg:x1-com),也可以用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出端直接连到上面。可我却不明白变频器的输入端能承受可编程输出24伏的电压吗,它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A:
是用PLC继电器输出触点控制的,相当于在外面接一电动按键,无需加24伏电源

网友B:
那也有数字点输入的限制,一般变频器能输入多少,外边就要给多少

网友C:
是可以的,请按变频器说明书接线。

网友D:
PLC晶体管输出实际上可看作电子开关输出,而不是输出电压。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分为源型和漏型两种接法,不论哪种,只要变频器输入端和公共端是直流24伏就行。变频器输入端有光耦结构,也有数字门电路结构。

网友E:
那我直接把可编程的24伏电压直接连在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公共端和可编程的公共端接在一起行吗 ?

      好象所有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断按说明书是不需要接电源的,

“那也有数字点输入的限制,一般变频器能输入多少,外边就要给多少”是什么意思 ,讲法有道理吗?

      天龙一肥先生:
照你的意思就是说外面必须有24伏的电压进来使光电导通,如果外面不接24伏,它就会用自己内部的电源提供?
什么是源型,什么是漏型?怎么一个接法?

网友F:
可以,你看看线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