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富士变频

楼主(2005-04-02):
请教李春发老师: 我现在维修一台55千瓦富士5000P11S变频器,更换整流桥以及电容(用4700微法代替4500微法)后,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在断开模块触发端子时,测量驱动板输出均在10V以上,可是在接上触发端子后,变频输出电压只是正常输出的一半,你看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驱动板的两个56uF的电容有一个外形外凸,你看是不是电容坏了。请你指教。

网友A:
一般带上模块,用万用表测出来来是这样,用示波器就能测准,万用表现用直流档测每组电压,再用交流档测,测得的电压差不多应一样。

网友B:
坚决抵制日本品牌变频器!尽量多用国产机(含台湾)!!!

网友C:
测量电容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D:
我也不愿用鬼子的,有质量好的国外的请给来资料。邮编: 062450 地址:河北省河间市采油三厂工程技术大队新贝达公司 杨宗俊收 要求适合风机水泵用,有中文说明书。因为没有中文说明书的说明他们在心里起码不尊重中国人。否则一切免谈。呵呵呵,我的英文水平也很低的。 谢谢各位的指点,另外不知撤卸电容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请各位指教。

网友D:
另外请教大家: 变频的P+和N-之间电压是500多伏特还是1000多伏特。

网友C:
56uF的电容有一个外形外凸应是坏了,变频输出频率及电压是多少?参数恢复出厂值。

网友E(2005-12-16):
电容外型有外凸应该是坏了,换换试试,变频的P+和N-之间电压应该是540-600左右吧,李老师你看对不?

网友C:
一般都是540V的为多。把上面的所有电解都换掉。一定OK

网友F:
断开模块触发端子测触发电压要慎重阿老乡,还是李老师说的假负载,侧电压,看波形,要平衡一致031183919468

网友G:
两个56uF的电容是辅助电源滤波的。即使坏了,只要不接R0,T0就行,和驱动无关。

网友H:
很多名牌变频器国产化以后的质量大家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