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5-02-22):
李春发老师:我单位有一台富士5000P11S 55Kw的变频器,现在驱动版不触发,造成输出严重不平衡,模块都是好的,输出有直流电压,请问:我应该先检查哪里,什么元件,怎么检测,或者需要更换哪些部件。急急急!!!!

网友A:
富士5000P11S 55Kw还没修过,不知用什么模块,严重不平衡应是部分模块不动作,检查驱动信号是否到了模块,估计还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B:
你好,李老师: 我用万用表检查,模块输出端正常,模块驱动端子用2极管挡检测,均无穷大,是不是可以认为它是好的,可是我用指针表测量时,在输出端检测到1000多伏的直流电压,用数字表交流档检测时,50Hz的时候,有一相电压是340多,其余两相是210多。 该驱动板用6个PC923驱动模块的

网友A:
6个PC923换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