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5-01-23):
我的一台37千瓦AB变频器送电显示F48,检查保险都没有断,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参数设错或主板有故障!

网友B:
如果是参数,是那几个啊

网友C:
将参数恢复到出厂值再重新设置

网友D(2009-10-28):
李老师,我的AB变频器,恢复出厂值,显示F48。不知道原因能告诉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