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G11S 2000Kw变频器

楼主(2005-01-21):
我单位一台200千瓦富士5000G11S变频器能空载启动,带负载时频率总在1-5Hz之间跳动,调大启动转矩后,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没有几天后有出现同样问题。经检测模块正常。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另一台200千瓦富士5000G9S接通电源后显示FUS,停机后测量输出端子带电,与P+端子有直流电压,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该机已经使用10年)

网友A:
G11的,看看三相是否平衡.不平衡的话,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G9S的,换个熔断器.

网友B:
富士G11 你那种情况我也遇见过,要不把F09转矩提升设为0.0为自动转矩,把F23根据情况设定一下,我以前一般是在3-6HZ 之间。F24也是在3-6秒之间。 G9S的看您介绍的情况。也就是P和N之间有直流电压,那肯定保险快熔没有断,那就是检测有问题。 给您个电话010-62811699看看

网友C:
谢谢你们,243你好,保险是没有断,不会有别的问题吗,另外G11变频我当初是在转距提升为0是出现了该情况,我将该参数改为2,正常运行不到10天有出现该问题..........请你指教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