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P5 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05-10-14):
我正在维修安川P5 75KW变频器电源,所有的元件都检测了,都是好的,就是不起振。同行们,怎么办,帮帮我吧?开关变压器测试起来是好的,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A:
那5V电压好吗?有变频器问题可以相互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一般变频器电源都是它激式开关电源.你最好在说得详细一点. 应该先测绘电源部分原理图纸...这样就很好分析了...

网友C:
启动电阻测了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指点,已经修好了。短路原因。

网友D:
我正在修一台台安N2-15KW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OC,其他电路都是好的,同行们,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我把主板换了还是一样的原因,还有就是把PC929的保护取掉还是一样的.

楼主:
驱动回路是否完好?

网友E:
驱动光耦旁的小光耦

网友D:
换了一只光耦还是不行.

楼主:
帮你修,可以吗?

网友A:
把驱动电容和供电流传感器的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F:
变压器是好的就是好的,你检测一下底板看看有没有其它的问题先,变压器是不可能的,就算是烧的话也是先烧模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