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输出指示灯乱跳

楼主(2011-08-31):
PLC输入输出指示灯乱跳是为什么呀,这设备这前都是好好的,最近才这样的

网友A:
我公司可以提供免费检测,维修,技术支持有需要加QQ1063205630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如果输入信号正常的话,估计是硬件故障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信号干扰造成的

网友C:
应该是信号干扰导致PLC输入输出指示灯乱跳

网友D:
估计是信号干扰,重点检查变频器主回路电线与PLC输入输出线靠得太近

网友E:
组态王  6.53   开发+运行  无限点  硬件狗

在线QQ:750525208         QQ:792583389       手机:15054540955

网友F:
上图看看,还没见过

网友G:
可能是强电磁干扰   拆下来 拿到别处试试

网友H:
静电的可能性比较大!接地是否接好了!

网友I:
是信号干扰造成的 接地是否接好

网友J:
还有一个可能是接触不良 前连接器是否松动

网友K(2011-10-06):
我们遇到过、强电干扰可能性大一些,再加就是线没接好。你把输入点接线拆下来直接用一根短线连接试一下看看是外部原因还是PLC得原因

网友L:
专业代发代写职称学术毕业论文(长期有效)QQ:809460389

QQ809460389(论文写作发表)

◆推荐发表:各类职称及学术论文!本工作室拥有大量长期合作期刊,已有6年成功运作经验.

网友M:
学习学习 我也遇到过,

网友N:
强电和弱点分开走,还有看下输入输出的指示灯,一般干扰指示灯会暗一些

网友O:
总结一下:

1、接线不牢固

2、信号干扰

学习了

网友P:
信号干扰,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

网友Q:
你看一下电源是否有接触不好的问题   如果没有你直接用一根导线强制给输入一个信号看是否会乱跳

如果仍然跳你把输入的所有信号切除看是什么情况  如果仍然如此  那么可能你机器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K(2011-11-08):
直接找一点短接线试一试看还闪不闪。要是不闪就是干扰。要是还闪硬件有问题。

网友R:
干扰多谢吧

网友S:
是不是输入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