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4KW6极电机的变频器如何选型

楼主(2002-07-24):
有一台电机4KW6极额定电流9.4A,用变频器如何驱动?

网友A:
你好!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丹麦丹佛斯变频器VLT5008、SB 他可以在变频器参数设置电极级数和电流,可以自动检测电机参数。

网友B:
变频器的选择最主要是电机的额定电流. 检测电机参数很多变频器都可以做到.

网友:
VLT的AMA电机自检测功能是在电机静止的状况下测得,有多少变频器都可以做到?

网友B:
很多啊.不过无非就是转动惯量无法测量了.

网友A:
一般4KW的变频器额定电流为10A,选什么变频器无所谓。

楼主:
用3.7KW的变频器行不行?

楼主:
3.7KW变频器电流8A左右,能否驱动?此台电机输出端有启停离合器!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C:
不行。有启停离合器该电机对变频器的输出力矩要求不得小于额定值。选大一档5。5KW没错。带制动电阻;若加大传动比可以选用 3。7KW。

网友D(2012-04-25):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电源维修以及其他工控产品维修等。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QQ:87404871

实力雄厚、维修快捷、收费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