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仁祥老师

楼主(2002-07-21):
变频器的直流输出电压可否并联?三台变频器接于同一电源下,中间有快熔保护。变频器容量分别为:30KW、15KW、1.5KW。希望尽快答复,谢谢!

网友A:
我看不懂你的问题的意思,所说的变频器的直流输出电压是中间直流环节吗?为什么要这样?要达到什么控制目的?如果是指变频器的中间直流环节的直流输出电压,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变频器工作时,中间环节的直流电压是变动的,非恒定值。

网友B:
我想roy问的是公共直流母线. 一般来说变频器直接应用公共直流母线不太好,原因我认为并非是中间直流电压波动.一台波动和并联起来波动显然要小(电容大了).事实上工程中我见过这样直接并联的实际应用也是很多的(铜陵xx厂离心机使用安川616直接并联,无锡xx化纤厂三肯直接并联). 目的主要是多点传动的系统为了均衡能量,避免使用制动单元. 变频器由于有整流桥,这样使用至少存在一个隐患:如果有一台变频器的整流桥故障,那么整个系统不能工作.因此这种情况最好使用逆变器. 另外这样使用上电的时序有要求.需要等待直流母线完全建立然后然后采用电路并联,千万不要各管各上电,危险! 建议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A:
公共直流母线与通用变频器中间直流环节直接并联是两个概念。中间直流电压变动与中间直流电压波动也是两回事。

楼主:
谢谢各位:我指的是交直交通用变频器的交流输入后的高压直流电压。请各位继续指导!

网友C:
我基本同意vcplus 的看法。公共直流母线直接连接的目的主要是均衡能量,减少使用制动单元,有时必须考虑附加公共制动单元。

网友B:
的确,公共直流母线与变频器直流母线直接并联是不完全相同的.但是一般来说,工厂也会把变频器直流母线并联称为公共直流母线,并不严格区分.这是一种习惯,当然王老师提醒的很好,这是不规范的.更正. 但是"中间直流电压变动与中间直流电压波动也是两回事" 还请老师明示.我的确没有完全理解为什么不能并联(除了我说的原因).因为我看到了大量的工程应用,有安川的,有三肯的,有明电的,有安圣的,采去一定措施之后并联使用也很可靠. 请斑竹指导.

楼主:
直流母线的并联,能否在系统突然失电时,大惯量的电机发电运行(本例中15KW),使小容量变频器及电机继续运行(1.5KW)? 请教vcplus:我在变频器之间串接快熔,并考虑能量的单向流动,准备同时串接二极管,不知是否妥当?在您所知的应用中采取何种措施,恳请给予指导!先谢谢您了!

网友D:
3台变频器DC回路互联是可行的,不过注意2点: (1)每台变频器的DC出口增加保护回路,包括直流接触器、二极管、快熔; (2)在整个DC排挂个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以防系统整体过压

楼主:
请各们多多指教!

网友E(2012-05-04):
工业设备电路板维修、工控电路板维修、机床电路板维修、触摸屏电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电路板维修、变频器电路板维修、电源电路板维修
不分行业、无需图纸、修好付款
我公司是华东地区最早从事电路板故障维修的高科技企业
电话  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