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应用问题

楼主(2002-07-05):
变频器的直流总线能否并接。总共三台:30KW、15KW、1.5KW。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

网友B:
电压频率一样,同厂家的可以的。元件的耐压值相同。

网友B:
电压频率一样,同厂家的可以的。元件的耐压值相同。但每台过流参数要设好,因为直流排上串接的保险和电阻大小不一,电流不平衡时,小的变频器就危险。

网友C:
可以!但有的地方要改动,比较麻烦,最好不要!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020-81566269)

网友A:
现在工程中遇到一个变频节能的问题,请大家指教。我在做方案的时需要计算变频节能的公式,不知哪位大哥有,发一份给我。负载为风机,平时风门全部打开,利用转速调节风量。电机频率为50赫兹,如果降到40赫兹,能节能多少?我的信箱是:reeler@163.net,谢谢。

楼主:
理论50%,实际20-30%

网友D(2012-03-16):
太危险了,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