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故障讨论,

楼主(2005-01-14):
有两台客户送修的安川G5 3.7KW变频器,都是模块坏了,都是模块的驱动脚1.2短路,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别的问题,最后安全起见换923和小电容后试机OK,你们有碰到这样故障的吗?就仅仅坏了模块?!

楼主:
有那位高手知道安川3.7KW只烧模块是什么原因吗?光偶,小电容,稳压管什么的读测过没有问题,电阻都一个没有放过---测了!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楼主:
今天又修了一台安川G5系列的7.5KW变频器,还是那样,只查出模块坏,换模块后试机OK。 难道安川的真的这样好修?!还是我太走运了,还是我更本就没有查到真正的问题!?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常见,保互功夫好.

网友B:
客户今天送一安川616G5 37KW 到我这里修,故障代码是PUF,检查是W相模块炸了,快熔烧坏,更换模块(MBM200JS12AW)和快熔后,试假负载OK ,试37KW(在现场)OK.... 安川维修就这么简单,只要是它的保护功能非常好....

网友C:
我遇到的安川变频也是作简单处理就OK了,送来时有GF故障,打开清理一下机器,就一切正常啦。真是不可思议!

网友D:
安川变频器:①如果快熔未烧坏,则需检修触发板上的光藕(如:PC923、PC929等)②如果快熔烧坏了,则需要更换模块、快熔;还需检修触发板上的光藕等。

网友E(2005-10-27):
如果快熔未烧坏,则需检修触发板上的光藕

网友F:
安川可维修性很高,特大优点!

网友G:
安川变频器有些是这样的,但也不是绝对的,所以坏了逆变模块后驱动还是要仔细查的,万一驱动也坏了的话,把模块装上去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H:
安川不行的
一坏就是模块
不行,成本大啊

网友I:
言之有理

楼主(2006-06-15):
今天有空来看看我很久前发的帖子,有必要多说几句,我后来仔细查看了数据,损坏原因应该是基频设置不对,这个是日本原装的机器上的,基频都是设置的60HZ,而哦我们可是50HZ的哦。维修后将基频设为50工作1年多没事。

网友J:
我本来也认为安川机好修,这两次修安川机特难一直找不到故障
一台G5 160KW来时炸一相上下半桥模块和三路保险,更换后正常代7.5KW电机正常,到用户代160KW电机,没有加载时,W相为40A,另两相为80A,用钳型电流表测,加载时W相模块坏,后又更换了模块,驱动板,CPU板故障还是一样,不知故障出在那里,另一台37KW是W相电流偏大,请高手指教

网友K:
有谁知道CIMR G7--11KW/380VAC 运行10~20分中之后跳“VCF”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