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纳昧了

楼主(2005-09-14):
各位大侠: 我这里最近连续烧了两台变频器(安川616G7 110KW),有点问题我一直搞不懂:同样都是保险跟IGBT一起烧了,其中一台的故障原因是变频器输出端在端子排上短路造成的,另一台原因不祥,但不明的是保险为什么总保护不了IGBT...........各位能否给讲解一二, 谢过

网友A:
IGBT过电流能力仅有几微秒,你的保险过电流时间为多少呢?应该能想通了吧。

网友B:
快熔是变频器里最后一道防线,是为了防止当IGBT短路时引起变频器爆炸(火灾),IGBT短路时快熔不一定断(变频器跳过流保护),当快熔断则IGBT短路通常烧毁。

网友C:
快熔只能保护整流部分和不让故障进一步扩大,IGBT只能靠自己快速关断保护.

网友D:
快熔断则IGBT短路通常烧的原因原来在这里

网友E:
李工说理再好!!!

网友F:
李工说的有理

网友G:
IGBT是什么啊?

网友A: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