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技巧

楼主(2007-11-26):
维修技巧》

◆维修变频器可以用一个单相220变380自耦变压器(200VA左右)或自制一个二倍压电路配合一单相220自耦变压器就可以了(制作方法可联系我索取),带动空载变频器都没事,有个别牌子变频器(日立、丹佛斯、施耐德)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可在电路板上取消这功能。维修好的变频器也不必试满负载(有条件当然比较好),只要试一下小电机,测量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听听电机的声音是否正常就可以了.

◆几种驱动电路的维修方法: 造成驱动损坏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一般来说出现的问题也无非是U,V,W三相无输出,或者输出不平衡,再或者输出平衡但是在低频的时候抖动,还有启动报警等等。当一台变频器大电容后的快熔开路,或者是IGBT逆变模块损坏的情况下,驱动电路基本都不可能完好无损,切不可换上好的快熔或者IGBT逆变模块,这样很容易造成刚换上的好的器件再次损坏。这个时候应该将电源驱动板及主板拆下,着重检查下驱动电路上是否有损坏的部分,如有损坏的元器件就更换掉,作好初步维修后接着使用上面介绍的直流电源单独给板子上电并开起来,接着需要使用电子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电路上电压是否相同,当给定一个启动信号时六路驱动电路的波形是否一致;如果手里没有电子示波器的话,也可以尝试使用数字式电子万用表来测量驱动电路六路的直流电压,一般来说,未启动时的每路驱动电路上的直流电压约为10V左右,启动后的直流电压约为2-3V,如果测量结果一切正常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此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是好的。接着就将IGBT逆变模块连接到驱动电路上,但是记住在没有100%把握的情况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将IGBT逆变模块的P(直流电源输入的正端)从直流母线上断开,中间接一组串联的灯泡或者一个功率大一点40至150欧姆的电阻,这样能在电路出现大电流的情况下,保护IGBT逆变模块不被主电容的放电电流炸坏,下面就讲几个在维修变频器时和驱动电路有关的实例: (1) 安川616G5,3.7kW的变频器 安川616G5,3.7kW的变频器,故障现象为三相输出正常,但在低速时电动机抖动,无法进行正常运行。首先估计多数为变频器驱动电路损坏,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确定故障现象后将变频器打开,将电源驱动板及主板拆下,使用上面介绍的直流电源单独给板子上电并开起来,然后使用电子示波器观察六路驱动电路打开时的波形是否一致,找出不一致的那一路驱动电路,更换该驱动电路上的光耦,一般为PC923或者PC929,若变频器使用年数超过3年,推荐将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然后再用示波器观察,待六路波形一致后,装上IGBT逆变模块,进行负载实验,抖动现象消除。 (2) 富士G9变频器 富士G9变频器,故障现在为上电无显示。接到手估计可能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损坏,打开变频器检查开关电源线路,但是经检查开关电源器件线路都无损坏,在DC正负处上直流电压也无显示但开关电源变压器有“嘀-嘀-”的间歇声,这个时候要估计到可能是驱动侧电源问题(因驱动侧电源电容充放电频繁,故障几率较大),将驱动电路初所有电容拆下,发现有个别电容漏液,更换新的电解电容,再次上电后正常工作。 (3)东元MA 5AZ(3.7KW)变频器 东元变频器,故障现象是变频器炸机,拆开检查后发现IGBT逆变模块炸毁全开路,驱动电路印刷电路板严重损坏,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先将损坏IGBT逆变模块拆下,拆的时候主要应尽量保护好印刷电路板不受人为二次损坏,将驱动电路上损坏的电子原器件逐一更换以及印刷电路板上开路的线路用导线连起来(这里要注意要将烧焦的部分刮干净,以防再次打火),再测六路驱动电路阻值相同,然后加直流电源测试,在确保驱动侧静态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准备使用视波器测量波形,但变频器一开,就报“过电流”故障(东元变频器无IGBT逆变模块开机会报警)使用灯泡将模块的P1和印板连起来,其他的用导线连,再次启动还跳“过电流”故障,确定为驱动电路还有问题,后发现该驱动电路的其中一路光耦PC929检测功能损坏,更换新的后,启动正常。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把电源电路的C19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富士G11变频器运行频率不上升故障 即当变频器上电后,启动运行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但输出频率一直显示“ 0.00” 不上升,一般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故障点是主电源变压器旁的PT2小变压器电路存在故障。可检测CN1的14脚有无负电压判断!

◆台安N2系列变频器有一个通病,就是用了半年以后的时间会经常跳“OC-A,OC-C,OC-D”故障而无法正常使用,此类故障通常是主板坏,更换主板即可解决!故障点通常是主板上的电流检测比较门电路,可以修好的!

◆维修变频器,有时需购买二手模块,这里介绍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测量方法!首先你要看模块是否被拆开过来判断模块是否为维修品(看外观痕迹)!耐压值是最重要的参数,可用耐压表测量,输入380V的变频器的输出模块耐压值要大于1000V,220V则要600V!电流则可用电容表来比较判定大小!IGBT模块还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功能是否正常,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截止!

◆维修变频器特别强调的一个事情是:勿必将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锁紧所好! 螺丝没拧紧!看起来好象是小事,其实不然:在主回路的连接线或连接片的连接处会有很大的接触电阻,在大电流大电压的做功下会产生很大的热量,轻则螺丝烧蚀,重则机器起火焚烧工厂,这样血淋淋的叫训又不是没有过!同时对变频器内部的功率模块也是致命的,更换的模块没几天又坏掉,在我发现,有很多变频器当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工业洗衣机、机床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其主回路的连接螺丝和模块的紧固螺丝容易松动,此时最先损坏一般是模块,如果换了模块后没有紧固其它螺丝,则模块很快又坏掉,就埋怨模块质量不好!也特别强调不要把变频器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

◆维修富士G9-5.5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碰到需要给板子单独加电测试时,可在CN2上对应的整流模块针脚D8、S8、G8处人工焊接一型号为K2225类的MOS型电源开关管(G D S 各脚对应焊接即可),可避免在变频器没修好时损坏整流模块的危险性!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热敏电阻:Th1、Th2 ◆安川变频器的常见故障维修 1. 开关电源损坏 开关电源损坏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616G3采用了两级的开关电源,有点类似于富士G5,先由第一级开关电源将直流母线侧530多伏的直流电压转变成300多伏的直流电压。然后再通过二级开关电源高频脉冲变压器的次级线圈输出+5V、+15V、-15V、+24V等多组电压供变频器的控制板,驱动电路,检测电路等做电源使用。在第二级开关电源的设计上安川变频器在+5V绕组侧使用了一个叫做TL431的可控稳压器件来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用作开关管的QM5HL-24H以及TL431都是较容易损坏的器件。此外当我们在使用中如若听到刺耳的尖叫声,这是由开关电源高频脉冲变压器发出的,很有可能开关电源输出侧有短路现象,我们可以从输出侧查找故障,例如:驱动侧光耦击穿短路,24V风扇堵转短路等较常见。此外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2. SC故障 SC故障是安川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IGBT模块损坏,这是引起SC故障报警的原因之一。此外驱动电路损坏也容易导致SC故障报警。安川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上桥使用了驱动光耦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一款光耦,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则是采用了光耦PC929,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此外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从而导致SC故障报警,此时最好将所有光耦更换,驱动侧电解电容也较容易老化致容量失效,也应更换。 3. OH—过热 过热是平时会碰到的一个故障。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会想到散热风扇是否运转,从机器外部观察就会看到风扇是否运转,此外对于30kW以上的机器在机器内部也带有一个散热风扇,此风扇的损坏也会导致OH的报警。此类故障通常更换散热风扇及清理散热片通风道即可排除! 4. UV—欠压故障 当出现欠压故障时,首先应该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假如输入电源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检查整流回路是否有问题,假如都没有问题,那就要看直流检测电路上是否有问题了。对于200V级的机器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190VDC,UV报警就要出现了;对于400V级的机器,当直流电压低于410VDC则故障报警出现。对于大功率变频器主要检测一下充电电阻是否断路。 5. GF—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也是平时会碰到的故障,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电流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此类故障通常更换电流霍尔传感器即可排除! ◆东元的7200GA采用的则是安川616G3系列变频器的技术。我们碰到较多的就是OC故障以及CPF00-CPF04故障。当然开关电源的损坏也是常见故障之一。对于OC短路故障多是由于功率模块的损坏而导致的,功率模块触发极的短路往往会导致上电就显示短路故障。驱动电路的损坏也会引起OC故障。往往是一运行,OC故障就出现了。那我们就只能通过测量功率模块,检测驱动波形来排除故障了。对于CPF00-CPF04故障,问题则是基本都在CPU板上,相对来说检测较困难。一般性故障点都出在可紫外线擦除的EEPROM上,此外集成CPU处理器和程序的DSP芯片也是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但我们在更换芯片进行维修时,应注意热风机温度的控制,以免烫坏芯片。 ◆爱默生/华为变频器无显示 该变频器开关电源采用了厚膜电路。采用厚膜电路多半是出于技术保密上的考虑。碰到类似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判断这些厚膜电路的好坏,对变频器维修来说,如何找出故障,也是一个很重要工作,对于开关电源的损坏,假如排除外围的部件包括开关管,起振电阻,脉冲变压器等的损坏外,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就是开关电源厚膜驱动电路了,在没有明显损坏痕迹下,我们可以外加直流电压测试厚膜电路能否正常输出驱动波形,外加直流电压一般在18V左右。如果输出波形正常,我们一般可以认为此厚膜电路正常。无波形输出基本可以判断此厚膜已损坏,更换厚膜解决此故障。我公司有爱默生/华为变频器开关电源厚膜驱动电路板供应! ◆对于台安变频器,现在碰到故障比较多的是N2系列,常见故障代码有过电流OC,原因有多种:电机故障,加速时间过短,检测CT损坏,都有可能导致过电流故障的出现。其实在维修中碰到最多引起过电流报警的就是PIM模块的损坏,有时往往由于驱动电路上的短路,导致上电就显示过电流报警,也有可能由于大功率晶体管的损坏,导致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变频器运行就显示过电流报警。我们常用的确定故障源的办法就是在不拖动电机的情况下运行变频器,并测量输出电压,确定是电机有问题,还是变频器故障。假如是变频器故障我们还得判断是PIM模块损坏引起的故障还是检测电路误检引起的故障。我们通过测量,就能判断出PIM模块的好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忽略对驱动电路波形的测量。台安N2系列变频器下桥驱动采用的是带有短路保护的PC929驱动光耦,PIM模块的损坏也容易导致驱动光耦的损坏。检测电路的损坏主要是霍尔传感器损坏也会引起过流报警。 N2系列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的设计是目前开关电源较流行做法,用一块μc3842作为波形发生器,调整开关管k1317的占空比,达到调整输出的目的。整个线路设计简单可靠,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开关电源所带负载的短路,或开关电源工作电压的突变也会导致开关电源的损坏。问题一般出在μc3842芯片上,但假如是外部电源发生突变,也有可能导致脉冲变压器的损坏。在台安N1系列变频器中脉冲变压器的损坏还是比较多的,但原因则和N2系列变频器的损坏有所区别。 ◆台达变频器我们碰到最多的就是开关电源的损坏了。如台达的VFD-A系列变频器。它的开关电源采用了双管推挽驱动的设计结构,有两个开关管共同调整输出电压,问题往往都出在开关管的驱动电路上。此外该开关电源的脉冲变压器也是一个易坏部分。

◆待续!

请到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366看看,里面有更多变频器维修技巧!我的Email:elongking1982@163.com  Mobile:+86-13761272489

网友A:
如此而已!

网友B:
这多实在啊,有什么不好的!我顶!

楼主:
请到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366看看,里面有更多变频器维修技巧!

网友C:
初级电工发表的一片文章.

网友D:
是吗 你们怎么不发表一篇文章啊

网友E(2008-04-09):
顶一下!!!顺便看看博客

网友F:
不错的技巧,学习了。。

网友G:
你的经验看上去瞒丰富的,我也是修变频器的,我们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G:
忘了告诉你我的联系方式QQ:120708720 保持联系

网友H:
   你的经验看上去瞒丰富的                                 收藏

网友I:
收藏了,慢慢的消化。

网友J:
真的是受益菲浅,谢谢。

网友K: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人家的一片苦心啊,顶!

网友L:
坚决顶起来啊.好帖子

网友M(2008-07-11):
这么多就是没有我厂的那种啊.真是遗憾.不过也顶吧

网友N:
不错,多看看也能积累点经验.

网友O:
总结的挺好,很值得学习,坚决顶顶顶!

网友P:
总结的很好,希望经常可以看到你的更新!

网友Q(2008-08-24):
真是不错啊!!!不错!!给予表扬啊!!!

网友R:
我有爱默生变频器开关电源厚膜板,有需要的请和我联系:13918853470

网友:
艾默生变频器开关电源厚膜板,电话:13918853470

网友S(2008-12-05):
◆富士G11变频器运行频率不上升故障
即当变频器上电后,启动运行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但输出频率一直显示“ 0.00” 不上升,一般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故障点是主电源变压器旁的PT2小变压器电路存在故障。可检测CN1的14脚有无负电压判断!
我有台37KW的运行也是0.00,这要检查哪方面的,请指教

网友T:
非常好的例子,学习了》

网友U:
受益菲浅,谢谢。很不错,值得学习~`顶!!

网友V:
引用 网友F:
不错的技巧,学习了。。

网友W:
你写得真棒,领教了

网友X:
总结的挺好,很值得学习 受益菲浅

网友Y(2009-02-13):
像这样举案例讲解维修是最有说服力的,我喜欢,也很向往,

但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实践,都说用示波器测六路驱动波形,没有测过的都不知道怎么测,都知道可以测要测,

就是不知道测那个位置,大家说那还不是不会修吗?于是楼主说的很好比有一些书说的还要好,

想学的还需要有实践的平台才可以的!

网友Z:
厉害,大有可学习得地方。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