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机工作台改造

楼主(2004-12-23):
20线移动工作台 改造方案 中华冲压车间 一、问题提出: 我车间20线五台压力机全为济南二机床厂产品,其中第一台为1030吨压力机(型号LD4-630/400),其余四台为500吨压力机(型号JB39-500A),设备运行状况良好,但是普遍自动化效率不高,随着生产进度的加强和生产多元化的发展,设备现有的自动化操作程度过低已大大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为此,车间领导已经将改造20线自动化规模的计划提上日程。要提高整线效率,必须将换模时间缩短,而缩短换模时间的基础就是提高换模的自动化程度和换模速度,但这些又必将以工作台速度的提升为前提。因此,经过车间领导与设备维修全体人员共同商讨、反复研究之后,除向设备处提交自动化换模方案之外,又提出了关于20线压力机移动工作台的改造方案。 二、方案内容: 1.移动工作台改造日程安排:在不干扰生产的前提下,与生产线进行联系、沟通,将改造时间尽量安排在四序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先对一部压机进行改造,完成之后,继续观察并不断试验,为其它压机的改造获取成功经验和现场信息,然后对其余压机移动工作台实施改造。 2.现场分析:压力机移动工作台分左、右两个小车,分别从左、右两个方向开进到压力机滑块下方,这两个工作台分由两个电机控制其运转、操作,但在速度与频率的改变上,是由同一变频器(英国CT公司产GPD变频器)共同控制。因此,通过变频器参数设置的变换来提高移动工作台的运行速度。 3.固化程序:移动工作台速度提升后,由于运行距离短,速度高,就会出现工作台定位不准确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则应从程序入手,在编程器帮助下,从PLC中调出控制移动工作台的模块和程序段,在适当修改变频器加、减斜率的同时,对程序段参数进行修改,使移动工作台达到高速、准确的定位,并将修改后的程序下载到PLC中进行固化保存。 4.实时跟踪:对完成改造的移动工作台进行不同载运模具下的开出、开进试验,以求达到最佳改造效果。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要求操作者予以配合观察,及时将现场信息反馈给维修人员,适时改进。在此期间,一定要注意安全事项,如有紧急情况,停止工作,并告知维修人员,给予帮助。 5.其余压机的改造:通过对已经改造成功的压机所获得的资料加以分析、引用,同时考虑不同设备有可能出现的不同状况做好准备工作,力求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其余改造,达到不延误生产时间的要求。 三、实施过程: 在方案确定之后,我们与生产线联系,将205压机移动工作台作为试点对象进行改造(以后提到的关于压机移动工作台改造,都将以205作为描述对象),通过现场分析和重新确认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开始了具体的改造工作。 由于移动工作台通常都是在载有模具的情况下进行换模操作,因此,在改造前,仍将模具停放在工作台上。此时,我们先在电气柜中将控制移动工作台速度的变频器的频率进行修改,提高驱动移动工作台运转的电机的转速,既而获得移动工作台速度的提升。然后,根据205压机的电气图纸,如下图所示: 左工作台减速限位 开进定位 右工作台减速限位 开进定位 SQ35 SQ37 SQ39 SQ40 SQ42 SQ44 PLC 与现场移动工作台开出减速、开进定位检测开关标号相比照,利用编程器在PLC模块中找到相应的程序段,如下图所示: Network 196 M31.2 T18 S5T#2S500MS M31.2 左工作台开出减速 T18 左工作台开出延时停止 Network 197 M91.1 T10 S5T#1S500MS M91.1 左工作台开进减速 T10 左工作台开进减速延迟 Network 198 I28.2 T12 S5T#200MS I28.2 左工作台开进定位 T12 左工作台开进定位延时 在左移动工作台不断的开出、开进过程中,找寻最佳减速延迟时间与开进定位点,对相应延时参数进行修改,使得左移动工作台在高速运转情形下能做到平稳、准确的定位。 同时,因为变频器频率参数被修改,程序段中移动工作台高速参数也做相应的调整,如下图所示: Network 219 改造前 M95.0 MOVE EN ENQ 25000 IN OUT PQW562 M95.0 移动工作台高速 Network 219 改造后 M95.0 MOVE EN ENQ 27000 IN OUT PQW562 对右工作台采用相同的方法改造,但是考虑到两个工作台驱动电机不同,且现场环境不同,因此,在有些相关参数的修改与取舍上与左工作台不同。右工作台程序段如下图所示: Network 205 M32.2 T19 S5T#2S500MS M32.2 右工作台开出减速 T19 右工作台开出延时停止 Network 206 M92.1 T11 S5T#1S500MS M 92.1 右工作台开进减速 T11 右工作台开进减速延迟 Network 207 I28.5 T13 S5T#200MS I28.5 右工作台开进定位 T13 右工作台开进定位延时 通过修改减速延时参数反复试验移动工作台开出、开进,同时,使用编程器实时监控,观察修改后参数变化情况,直至获得理想的结果。当两个移动工作台都改造完毕之后,观察移动工作台在点动与自动的条件下的运行情况,适时改动部分参数,使得各种运行状况下的运行误差为最小。 在将近一个多月的生产过程中的监控和观察,认为205压机移动工作台的改动确实有效、可行之后,我们进行了其余压机移动工作台的改造。由于201压机移动工作台速度改变,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实现,因此,修改后的移动工作台参数被下载到触摸屏上,实现与PLC中真实参数的一致。 四、改造前、后运行数据比较: 这里以205为例详细叙述,其余压机不作说明,只列举数据。 修改前:(205) 变频器频率:50 Hz;变频器减速斜率:5;电机转速:1384 Rpm; 实测左小车开进定位运行时间:45S 左小车开出至停止时间:44.2S 右小车开进定位运行时间:46.5S 右小车开出至停止时间:45.7S 原程序段中左小车开进减速延迟时间:12S 左小车开出减速延迟时间:7S200MS 右小车开进减速延迟时间:11S400MS 右小车开出减速延迟时间:8S 修改后:(205) 变频器频率:80Hz;变频器减速斜率:4.2;电机转速:2400Rpm; 实测左小车开进定位运行时间:27S 左小车开出至停止时间:25.6S 右小车开进定位运行时间:27.5S 右小车开出至停止时间:25.6S 原程序段中左小车开进减速延迟时间:5s300MS 左小车开出减速延迟时间:2S900MS 右小车开进减速延迟时间:5S300MS 右小车开出减速延迟时间:2S880MS 对比结果:运行速度2400/1384=1.73 173%-100%=73% 提高73% 左小车开进运行时间(45-27)/45=0.4 缩短40% 左小车开出运行时间(44.2-25.6)44.2=0.42 缩短42% 右小车开进运行时间(46.5-27.5)/46.5=0.41 缩短41% 右小车开出运行时间(45.7-25.6)/45.7=0.45 缩短44% 总体而言,整个压机移动工作台开出、开进时间比原来减少75.7S,缩短42%。 其余改造前、后压机移动工作台开出、开进时间为: 改造前 改造后 缩短时间 比例 201 193.3s 109s 84.3s 43% 202 183.8s 103.5s 80.3s 44% 203 184.3s 102.5s 81.8s 44% 204 187.2s 104.3s 82.9s 44% 整线移动工作台开出、开进时间比原来缩短43.4%,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 五、总结 所有压机移动工作台改造工作取得了成功,这期间出现了一些预先没曾设想到的问题,有的问题大家集思广益解决了,有的问题还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去尝试、钻研。但当仔细分析之后,才觉得在工作方法和态度上有一定的缺陷,比如个别压机改造准备工作不充分,有些难题久攻不下时,暴露出来的急躁的情绪,都说明工作中还有一些问题,还需要在以后的时间内去解决。 除此之外,我们收获不少,不仅在一些配套件方面搞懂了它的使用原理和方法,而且,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形式更是对一些维修人员起到了培训作用,使他们得到进步,壮大了维修集体的力量,这些都是没有预料的好的效果。因此,在不断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对现有设备进行有益的改造,是维修工作前进的另一空间。 在此,首先感谢车间领导对自己队伍的信任和关怀,同时对全体维修同事的努力工作表示感谢!也对20线段长刘彬彬以及操作者的热情配合表示感谢! 孙晓峰\孟高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