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

楼主(2002-11-16):
我公司的一台通用公司AF-300E变频器的出了问题,报ER02代码,LCD显示“keyboard com ER”,请问各位大侠何故?如果是主板坏了,如何处理?再有是不是主板的晶振坏了。      zhanydmm@21cn.com

网友A:
你认为是晶振坏就换晶振试试吧!

网友B:
所示为键盘端口错误,试试若键盘设定不行,则可能为接插件松动或断针

楼主:
我将键盘换到别的机子试 ,好用.

网友C:
是接口板出了问题

网友D(2012-04-25):
上海电路板维修站电话:021-62842772   QQ87404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