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上电显示HF

楼主(2012-03-08):
惠丰的变频器上电后一直显示“---HF---”是怎么回事?

按键不起作用,麻烦专家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对变频器不太了解。

网友B:
自检不过

网友C:
检查CPU复位电路。

网友D:
表示变频器复位过程:单一控制时,复位正常后显示该变频器的内容;

广播控制时,复位正常后显示默认通讯地址“d001”。

网友E:
惠丰的变频器上电后一直显示“---HF---”是怎么回事?

先检查CPU供电5V是否正常,如果低与4 .65V肯定不启动...................

网友F:
复位问题。

网友G:
我修过一台是主板上有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