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转)

楼主(2006-05-13):
变频器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在变频器日常维护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外围线路问题,参数设定不良或机械故障。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问题,在这里略作介绍。

一、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依到R、S、T,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起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二、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电容、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 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进行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带载测试。测试时,最好是满负载测试。

三、故障判断

1、整流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

2、逆变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3、上电无显示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 更换损坏的器件。

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6、启动显示过电流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网友A:
         值得学习,
在哪转的啊?

网友A:
若变频器是远距离操作,那信号线最长距离是多少?(不是远控面板)
说明书规定是15米,而我们实际使用距离大约40米,也没出现什么异常。
长期使用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B(2012-05-15):
专职代写非标设备PLC程序 自动化设备改造
本人从事工控行业20年,专职代写非标设备各品牌PLC程序,HMI程序,承接自动化设备开发,旧设备改造等。精通三菱,西门子,OMRON,松下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电机,变频器,工业网络,组态软件,VB编程等。
1》优势提供:三菱QPLC编程  Q系列运动控制器编程
2》专业提供:三菱FXPLC编程  三菱伺服多轴联动编程 步进马达多轴联动编程 三菱GOT1000触摸屏编程  三菱RS485主从PLC通讯编程 三菱Q系列PLC编程  三菱CC-LINK现场总线编程   三菱Q172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173CPUN运动控制器编程  三菱Q系列多套伺服联动编程 组态王软件编程
3》专业解密:三菱Q172CPU解密 三菱Q173CPU解密 三菱FXPLC解密  三菱QPLC解密 三菱GOT1000触摸屏解密 三菱FX3UPLC解密  组态王软件解密
4》承接PLC控制箱,改装PLC控制箱,或者按客户要求编程。

如有需要请联系:手机:13267152530 (7*24小时)
                      13612831585 (7*24小时)
              在线QQ:   574275831

网友B:
三菱工控产品(深圳)培训中心,精品化培养高级PLC程序设计师
三菱工控产品 (深圳)培训中心,专业从事三菱工控产品的培训,为日本三菱公司授权培训机构,专业提供日本三菱PLC、变频器、人机界面、伺服电机等系统培训。三菱工控产品(深圳)培训中心,在西乡,沙井均设有专业培训教室,能为您提供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本中心长期承接台资、日资等外资公司企业内训,同时接受自动化设备工厂定向培训。作为三菱工控产品的系统集成商,本中心同时为客户提供三菱工控产品的自动化项目设计、编程、安装、调试等工程服务。
三菱工控产品(深圳)培训中心秉承技术优势,竭诚欢迎您的惠顾。

培训项目:
  《三菱PLC标准班+触摸屏班+伺服电机班+变频器班》综合培训    费用:3500元

一.   课程目标: 主要参加目前工业自动化电气工程师必备的五门技术的修炼,即:三菱可编程控制器(PLC),触摸屏(人机界面HMI),三菱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三菱变频器等。每人一台电脑一台PLC实验箱及相应实验器材,边讲边做实验.
二.   实验设备:三菱FX系列PLC:FX1S-30MT、FX2N-16MT,三菱触摸屏:F930GOT-BWD-C,步进电机,三菱MR-J2S系列伺服电机,三菱S500系列变频器等。
三 .   学习的内容为: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1. PLC 的硬件结构、工作原理。
2. FX1S/FX1N/FX2N系列PLC的选型、电源接线,按钮、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磁力开关等输入接线,指示灯、继电器、电磁阀等输出接线。
3.GPPW编程软件的使用和仿真软件的应用。
4. 输入、输出、定时器、计数器、内部辅助继电器、数据寄存器、步进继电器等软元件的应用。
5.基本指令:常开、常闭、线圈、上升沿、下降沿、置位、复位等用法及技巧。
* 数据传送、移位及比较指令在工程中的灵活应用。
* 程序分支结构、子程序及中断程序。
* 步进梯形图指令及应用、整数运数指令。
*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应用及浮点数运算。
* PLC与触摸屏的接线及应用。
* PLC与步进电机接线及编程。
* 工程案例,设计编程及调试方法。
* 编程实例与技巧详解。
* 实际操作。
2、《三菱触摸屏培训班》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 触摸屏系列产品介绍和选型。
* 触摸屏编程软件的操作使用。
* 人机界面与PLC通讯。
* 画面制作。
* 按钮和指示灯制作。
* 数据的显示和设定。
* 动画制作。
* 报警和事件信息显示。
* 数据配方。
* 画面的上传 下载及参数设定。
* 安全密码设置。
* 实际操作,案例分析。
3、《三菱伺服电机培训班》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 伺服系统概述。
* 伺服电机原理,伺服驱动器原理,编码器原理。
* 三菱伺服电机选型。
* 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的原理及接线。
* 伺服系统信号连接。
* 寻找原点的方式。
* 脉冲指令的方式及比较。
* 详细参数设置及故障分析。
* FX1S PLC脉冲输出指令及标准程序讲解。
* FX2N-10GM定位模块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 FX-VPS编程软件的应用。
* FX2N-10GM定位模块参数设置。
* FX2N-10GM定位模块编程。
* FX2NPLC控制FX2N-10GM定位模块程序详解。
* 实际操作,具体案例分析。
4、《三菱变频器培训班》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 变频器原理概述及选型。
* 变频器实际控制及外部连线方法讲解。
* 详细参数设置及故障分析。
* PLC控制变频器标准程序讲解。
* 实际操作,具体案例分析。
四.上课时间:
在本中心学习时间灵活,可以参加脱产班、晚班或周末班。
脱产班:周一到周五    9:30----5:00
周末班:周六周日     9:30----5:00
晚班:周一到周五     19:00-----21:00
五。报名方式:
三 菱 工 控 产 品  (深 圳) 培 训 中 心
西乡分部:宝安西乡流塘路口好运来商务大厦B座8楼
沙井分部:德普沙井电子城旁海正电脑城8楼
报名联系: 0755-29127550
           陈老师 13267152530

网友C:
我司为深圳英威腾(INVT)变频器,台湾威纶触摸屏,西安西普(STR系列)软起动器国内一级代理; 同时为安川,Danfass,富士,三菱等品牌的特约经销商。经过我们不懈努力和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在众多工控公司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基于国内一级代理商的优势,我司销售的各类工控产品将以最优的性价比和全面周到的技术,真诚为每一位合作伙伴服务;为OEM用户的产品智能化尽我司的绵薄之力。经严格培训的技术服务人员可到现场提供技术支持,直至用户满意为止。本公司代理经销产品售后服务承诺如下:
1、英威腾系列变频器非人为损坏的提供三月包换,十八个月免费保修;终身维护。
2、.西安西普软起动器系列产品非人为损坏一年包换,两年保修;终身维修。
3、我司售出的其它工控产品一年保修,终身维修。
4、对客户在我司所提供产品的使用初期,将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调试,并为客户培训相关技术人员。
5、我司对客户所提出的技术服务及维修服务请求,24小时内响应

无锡安旭科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5861435404  等待您的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