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变频器的电流会波动?

楼主(2002-10-23):
最近安装了一台风机变频器,阿尔法,200kw。装上去后两小时就把电机烧了。发觉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一直在波动,有40A的范围。后来换了一台185kw的电机,电流波动依旧,在这种状态下运行了15天了,感觉电机不怎么热,不知会不会再烧电机。为何变频器的电流不稳定呢,(负载没问题,因为不用变频器很正常)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它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有可能是矢量控制时的矢量发送有些乱造成的,不过也可能是内部程序进行电流控制时出现失调。

网友B:
目前变频器的主电路大同小异,输入整流都是三相全波桥,输入电流不是正弦波。如果电流表选用不正确,会反映为电流波动。

网友:
三精自动化技术维修中心. 大陆地区最具规模的变频器维 修中心; 具备多年变频器维修经验的专业工程师; 配备高级检测仪 器,多级负载实验设备; 充足的配件库存,电脑化管理. 技术服务 中心。联系电话0573-8090063,013067522486。联系人:周利峰

网友C:
变频与电机的距离是否按阿尔法变频的技术要求。另外,您可考虑在变频输出侧安装du/dt滤波器。

网友D(2012-04-19):
    本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电路板维修服务,透明收费,快捷服务,超长保修

板卡维修、变频维修、工控维修、伺服维修、驱动维修、电源维修、模块维修

联系电话021-62842272    QQ87404871

欢迎来电咨询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