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T 10306-2001 温室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楼主(2009-09-29):
ICS 65.40.30
P 85
JB/T 10306-2001
温室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Design regulation on greenhouse
climate control system
2001-09-03 发布 2001-12-01 实施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发 布
前 言
本标准是首次制定的温室系列标准之一。该系列标准包括:
——温室结构设计荷载
——温室通风降温设计规范
——温室工程术语
——连栋温室结构
——日光温室结构
——湿帘降温装置
——温室加热系统设计规范
——温室电气布线设计规范
——温室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上述标准中,前两项为国家标准,其余为行业标准。
本标准为新制定的行业标准。
本标准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河北廊坊九天农业工程有限公司、杨凌秦川节水灌
溉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刘树民、黄凤刚、张民强。
JB/T 10306-2001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温室控制设计所需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对温室控制系统设计起指导作用。
本标准适用于温室控制系统、控制装置、导线和传感器。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423.3—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GB/T 2423.16—199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J和导则:长霉
GB/T 2424.11—198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接触点和连接件的二氧化硫试验
导则
GB/T 2681—1981 电工成套装置中的导线颜色
GB/T 4588.3—1988 印刷电路板设计和使用
GB 4793.1—1995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5465.1~5465.2—1996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GB/T 6587.2—1986 电子测量仪器 温度试验
GB/T 16261—1996 印制板总规范
3 温室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原则
3. 1 基本设计原则
3. 1. 1 所选仪器必须能够满足温室环境控制指标的要求和精度要求,测试前应对测试设备、仪器进行
检查、校准。
3. 1. 2 必须保证自动控制系统在工作条件下的可靠性。
3. 1. 3 传感器的布置可以使测量结果最能代表植物生长区的物理环境。
3. 1. 4 电源要求为:电源频率f=50 Hz±5 Hz,电压变动量为不大于设计电压的±10%。
3. 1. 5 控制系统设计应考虑其经济性。
3. 1. 6 控制系统要考虑避免电磁干扰问题。
3. 1. 7 控制系统设计文件应包括电路原理图、控制系统图和使用说明书等。
3. 1. 8 在控制系统凡存在潜在危险的区域应安装安全操作标志,其标志应符合GB/T 5465.2的有关规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01-09-03 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温室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Design regulation on greenhouse
climate control system
JB/T 10306-2001
2001-12-01 实施
JB/T 10306-2001
3. 2 控制箱设计要求
3 . 2. 1 设备中所采用的元器件,必须符合该类元器件各自的相应标准。所有元器件的选用应符合制造
厂规定的设计定额(如电压、电流、温度等),不仅要考虑到正常的工作条件下的使用,而且要考虑到
设备在最不利条件下的使用。
3. 2. 2 设备中所使用的导线颜色应符合GB/T 2681 的规定。
3. 2. 3 设备中所使用的印制线路板要符合GB/T 4588.3 和GB/T 16261 的有关规定。
3. 2. 4 设备中电源散热器周围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保证良好的冷却散热条件。
3 . 2. 5 控制箱应有专用工具或钥匙开门——用插销或锁将门扣紧,只有采用专用工具或钥匙才能打开,
钥匙用完后必须能取下带走。
3. 2. 6 被控制对象为容量大于1 kW 连续运转的电动机时,设备应有过载保护。
3. 2. 7 设备必须设有零电压保护。这种保护应设计成在断电后电源再现时,被控制的电机不能自行启
动。
3. 2. 8 控制箱上必须有接地点,并与大地接触牢靠。
3 . 2. 9 控制电路的设计应做到在各种情况下确保人身安全,此外不论是电器出故障或操作错误都要有
效地保护设备不受损坏。
3. 2. 10 被控制电动机有正反转时,操作器件之间应相互连锁,以保证在同一时刻不允许两个方向的操
作件有同时接通的可能。
3 . 2. 11 控制箱内元器件之间应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于装配和接线,每个元件附近应标注醒目的符号或
代号。
3. 2. 12 某些冲击元件动作时产生的冲击振动,应不致引起该箱内其他元件的误动作。
3. 2. 13 在经常移动的地方(如跨越箱门的连接线)必须用软胶线,并且要有足够的长度余量,以免急
剧弯曲和产生过度张力。
3. 2. 14 交流电源线、直流电源线及高电平(110 V 以上)回路线应与低电平(测量、信号、脉冲等)
回路线分束走线,并应有一定的间隔,必要时应采取隔离或屏蔽措施。
3. 2. 15 所有从外部电缆进入控制箱的连线必须通过接线座。接线座上的每个接线点应标明该点的回路
符号,标号应与电气原理图或接线图上的标号一致。
3. 3 自动控制箱外观的要求
3 . 3. 1 控制箱体结构应牢固,应能承受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可能遇到的机械、电气、热应力以及潮湿的
影响。
3. 3. 2 所有黑色金属件均应有可靠的保护层,所有紧固件均应采用镀锌件,各紧固处皆需装有防松装
置。
3. 3. 3 箱体表面应平整,无凹凸现象,涂料颜色应均匀一致,整洁美观,不得有起泡、裂缝和流挂现
象。
3. 3. 4 大型落地安装的控制柜应具有与地基安装用的固定孔,安装尺寸应符合制造图样的要求。
3. 3. 5 大型落地安装的控制柜应有便于搬运的吊环、抠手等。
3. 3. 6 操作与控制器件应装在操作者易于操作的位置,显示窗口应与人的眼睛高度相似。
3. 3. 7 温室控制系统应装有可靠的防雷击设备。
JB/T 10306-2001
4 控制的内容和精度
4. 1 节能日光温室控制系统。基本测试内容为棚内温度和湿度,温度测量范围为0~50℃,测量精度为
±1℃;湿度测量范围为10 RH%~100 RH%,测量精度为±10 RH%。
4. 2 连栋温室自动控制系统。基本测量内容为棚内温度、棚内湿度、环境温度、风速、降雨、光照。
根据用户要求,测量内容也可有营养液浓度(EC)、酸碱度(pH)、室内CO2 浓度。
温度测量范围为棚内温度0~50℃,测量误差为±0.5℃。
棚内湿度测量范围为10 RH%~100 RH%,测量误差为±5 RH%。
环境温度测量范围为当地最低气温与最高气温之间,测量误差为±0.5℃。
风速测量范围为0~32.6 m/s,测量精度为±1 m/s。
光照测量范围为10~100000 lx。
EC值测量范围为0.1~4 ms/cm,测量精度为±0.1 ms/cm。
pH值测量范围为3~10 pH,测量精度为±0.1 pH。
CO2 测量范围为10~2500 ppm,测量精度10 ppm。
4. 3 连栋温室自动控制系统能自动控制天窗的开闭、侧窗的启闭、遮阳网的收放、通风降温蒸发降温
系统、加热系统等。
4. 4 测量风速采样周期不大于10 s,其他项目采样周期不大于15 min。
4. 5 天窗打开时应能够分阶段开启。
4. 6 连栋温室自动控制系统必须有良好的人机界面,便于操作人员及时根据植物生长情况输入温室环
境的预定值。
5 检验方法
5. 1 对于现场安装的温室控制系统实行单件产品现场检验验收。
5. 2 非现场安装的温室控制系统实行随机检验。
5. 3 外观检验
自动控制系统要进行外观检验,检验内容包括:
a)检验产品(包括全部控制单元)是否符合制造图样及相应的标准,各种器件安装是否牢固、端
正,所有连线是否正确;
b)检验所有的机械操作零部件、锁扣等运动部件的动作是否灵活,动作效果是否正确;
c)检查导线和电缆的规格、尺寸、色标和布置等是否符合要求;
d)检查技术文件与资料是否完整。
5. 4 一般性能检验
5. 4. 1 温室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应按照GB/T 6587.2 进行Ⅱ组温度试验。
5. 4. 2 安装在温室内无法与整个温室环境隔离的地点的控制装置除进行5.4.1 的检验外,还应按照
GB/T 2423.3 在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3 RH%±3 RH%时,进行21 天的恒定湿热试验。
5 . 4. 3 安装在大中城市周围或空气污染严重的地点的自动控制装置应按照GB/T 2424.11 进行二氧化
硫试验。
5. 4. 4 安装在高湿环境中的自动控制装置应按照GB/T 2423.16 进行长霉试验。
JB/T 10306-2001
5. 5 连续性试验
对于现场安装的自动控制系统,为保证连续运行的可靠性,现场安装后应进行连续运行试验。以检
验系统的性能稳定性及抗干扰的能力。
连续运行试验时的电源应符合要求,运行时间应在24 h 以上。测试结果及各个功能动作均应正确
无误。
6 安全性检验
温室控制系统应符合GB 4793.1 相关部分的有关规定,并按其要求进行检验。在控制系统凡存在
潜在危险的区域应安装安全操作标志,其标志应符合GB/T 5465.2 的有关规定。
JB/T 10306-200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机 械 行 业 标 准
温室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JB/T 10306-2001
*
机械科学研究院出版发行
机械科学研究院印刷
(北京首体南路2 号 邮编 100044)
*
开本880× 1230 1/16 印张1/2 字数10,000
2001 年11月第一版 2001 年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500 定价 10.00 元
编号 2001- 162
机械工业标准服务网:http://www.JB.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