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2-07-26):
各位高手,小弟我最近遇到一个怪问题: 我们的一套饲服控制系统,在运行当中突然电流增大,电机尾部抖动厉害,接着控制器就过电流跳掉。经检查电机三相绕组正常,复位后重启动,电流还是很大,在用指针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时,显示电流渐渐变小,最后趋向正常,机器也就正常运行了,但运行几小时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用万用表测后又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不知原因是什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2-04-12):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电话:   021-62842272   13024178619

Q Q:   87404871

http://www.caiyadianzi.com

网友B:
需要了解控制对象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