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G11S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5-11-09):
我最近修了一台富士5000G11S的变频器,因为以前有人修过,是修的驱动光耦,而我带电机发现输出电压平衡,而输出电流不平衡,我想请教各位高手,怎样解决电压平衡而电流不平衡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都模块问题,电压还是有轻微不平衡,载波频率调到最低,启动5HZ后测量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B:
三相电流差别有多大?空载是可能电流是有点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