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调试

楼主(2005-12-20):
我用安川VS-616G3变频器为什么输出和输入的相序不一致,能否调成一致?请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A:
你是如何知道一致不一致的?
主要是看电机方向是否正确,不正确,倒换输出线就行了

网友B:
所有变频器的输出和输入的相序没有任何关系,设为反转不行吗?

楼主:
主要是输入的相序和工频是一样的,可是输出后电机在变频和工频两种状态下的方向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