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风机起动

楼主(2002-02-25):
风机正常起动时,需要110左右,因为风叶从0速到全速非常困难。现 想选用软起动器(250KW)。我查过资料,软起动器最长的起动时间为60秒。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千万不要说用变频器。那成本就相当高了。其他象自耦起动问题更多。

网友A:
雷诺尔软启动器有四种启动模式: 1 限流启动 2 电压控制 3 转矩控制 4 转矩加突跳 其中电压和转矩模式的启动上升时间为0~100秒,而限流模式可在50%~500%范围内设定.故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B(2004-05-18):
软起动用不用其他设备

网友C:
看这位先生说的低压380伏的吧,谁说软起动斜坡时间最大为60秒,我们公司是美国本秀固态软起动器在中国的总代理,斜坡时间为0-120秒可调,远远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呀,而且有各种保护与监控功能,如果您要咨询的话可以打021-63914290-21或63914013-21王工,手机 (0)13764596386.

网友D(2012-04-11):
这一类的故障最好找专业的电路板维修企业,因为这一类的pcb故障,处理难度很大,没处理好会变砖头哦,

具体的工控维修可以联系我QQ 87404871   电源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