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ERSON变频无显示

楼主(2007-04-04):
大家好.我有一太EMERSON  EV2000-5.5Kw的变频器.现象是没有显示.我把开关电源修好后.+5V.+24V都修好了.但是上电还是没有显示.怀疑为控制板反馈回路有问题.请大家帮个忙.知道控制板上反馈这些信号的是个什么东西吗?

网友A:
主板或面板的问题

网友B:
是主板的问题.是主板检测24V或者5V那个反馈信号没有能回去.
我不知道主板上什么东西是起这个作用的!请各位大虾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