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讨论区

楼主(2012-10-22):
各位大哥。我是维修艾默生变频器的。有什么情况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2012-11-25):
艾默生的小功率变频器,是用毫欧姆级的电阻对电流取样的,经常假报E013或14故障,代换检测IC芯片无效,请问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网友B(2013-03-22):
这个品牌,最应该的就是死掉!完全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