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个怪现象,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09-03-10):
有一台EMERSON--75P的机器。机器一直通电但没有运行、但是客户反映在通电没有运行的情况下变频器炸机。整流、逆变、驱动、电源全坏。前一次客户也是同样的情况。。修好后没有用到几个月又炸机了。客户说他们的电网肯定没有问题。我没想明白,,请大家帮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广州柏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运动控制为主要业务方向的技术服务公司,主要从事自动化咨询,工程与技术支持,机电设备销售,产品维修服务等业务。

网友B:
不会。线肯定不会错。

网友C:
一定是老鼠进去了,然有什么 别的事呢

网友D:
这种问题不好说,我以前也碰到过,是22KW的,也是待机没有运行的情况下。 整流+逆变  还有开关电源 驱动 炸的一塌糊涂。不过后来换了一台就好了。说不上来。如果是老出现这种情况就要考虑客户那里电源的问题了,但我以前碰到过电源不好一般只坏整流桥。

网友E:
是不是环境湿度太大,导致的啊?

网友F:
是不是元件质量有问题

网友G:
什么行业!是印染业吧!

网友H:
变频器是多少KW的?有没有查过制动电阻是不是烧了?

网友I:
可能是环境问题

网友J:
是不是电容器的极性接反了

网友K:
如果接线  及各种情况都没问题的话  就要考虑 环境问题 级  电源问题啦

网友L:
应该是环境和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M:
关键LZ说的是过了一阵子才坏,而且没有运行,还是通电中,我觉的环境的可能比较大,用在什么场合~!?

化工~!?

网友B:
用在酒店的空调上。环境应该可以!

网友N: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第一天还在开,第二天在待机的时候炸了,但是只坏了整流部分,供风扇用电的变压器坏了

网友O:
是不是他们那边的环境问题啊,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P:
环境问题

网友B:
我在想哈。通电状态模块是没有电流通过的,对吧!那么如果电网有问题。。那么最多整流桥坏、对吧?但是。。。环境???我去现场看了的。。环境应该也不错。。灰和潮湿都不是很明显、  头疼啊!!!

另外还有个问题是最开始客户还是出现相同的情况那到我这来修 修好了后用了接近3个月,,又这样了。。请大家帮帮分析哈

网友B: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谢谢!这几天我头都大了。。要是收钱全部修吧客户又不太愿意。不受老板又不愿意。。哎头疼!!!

网友Q:
别修了 给客户建议换新的吧!说不清楚的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

网友Q:
另外你好好查一下客户的电机及外围

网友R:
有些现象不好解释。。。。。。。。。

网友:
雷电.环境电网等造成的

网友S:
差一点的国产变频是有这种现象的

可能还是设计工艺 元器件质量多方面原因啊

网友T:
变频器工作环境湿度大或被水浇到。

网友U:
有没有大的感性负载频繁启动呀?在他前面装chocking!

网友B:
不过后来了解到他有那个功率因数补偿装置。。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引起的?

网友V:
如果电网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环境问题,太潮。

网友W:
武汉世佳伟业科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工、贸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开发和使用,于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技术合作,现由高级工程师,硕士、学士及大中专毕业生组成一支年轻的团队。主要致力于是各种大、中型工业自动化设备销售、维修、改造与工业电力半导体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为冶金、机械、化工、烟草、水电、汽车、纺织等行业提供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优质服务。
公司拥有全球销售信息系统为客户提供:进口冷偏门设备或器件销售、改造兼维修服务。
目前代理销售产品如下:
1. 工业自动化方面:
■普传变频器一级代理■日立PLC全系列一级代理■台达全系列产品一级代理■三菱全系列产品销售
一.电容系列,品牌有美国CDE无感电容,电解电容。意大利kendeil 电解电容。日立电解电容。EPCOS电容系列。
二.低压电气系列。主要有韩国LG,德国西门子,欧姆龙,施耐德。
三.变频器系列,普传,台达,LG,西门子,爱默生,欧姆龙,施耐德。
四.欧陆直流调速器和西门子直流调速器五.PLC系列,西门子,LG,欧姆龙施耐德。
2. 电气维修与工程改造方面:
■专家级维修工程师专业从事变频器、PLC、触摸屏、液晶显示器、伺服系统等工控产品维修服务。我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汇聚电子维修行业精英,公司配备各种先进、尖端的检测设备,相对完善的服务体系,维修备件管理系统等极大提高了维修效率,修复率高达85%以上,及时为企业挽回了巨大的损失,保障和增加企业投资利益。

武汉世佳科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www.sjdz.net/
武汉市古田五路17号新材料科技园3栋102室
电话:027-62505335
传真:027-61111383

公司内有一支实践经验丰富、专业技术过硬的技术队伍,为用户提供全面的售前技术咨询与售后技术服务,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B:
根据板子炸的痕迹,我估计是他们的功率补偿装置引起的!

网友X: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掉,不用这种变频器了,看看其他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2009-04-09):
如果是功率补偿装置的问题,任何机器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