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接线

楼主(2005-07-19):
哪位高手知道TCL变频器负载接线应注意什么?电动机的保护接零是否接在变频器端子上,说明书没要求接,也没写为什么。我们的电动机有保护接地了,现在不知应不应该接上零线。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不会吧,没人回答,都不了解吗,给个答案好吗!

网友A:
电气设备不能有两种接地方式,既然采用了保护接地就不能再采用保护接零的方式!否则容易造成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相关讨论请参阅帖子“接地线和零线短接后不会损坏电气设备吗? ”。

网友B:
电机保护接零:由于损坏,电机三相负载阻抗不平衡,零线用于平衡分流,从而保护了电机. 保护接地是防止电器设备绝缘老化使人身触电. 按标准都得接.

网友C:
接地接零可以同时接;010-6263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