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富士变频器

楼主(2005-04-28):
大家好,最近我遇到个问题如果FRN37P11S-4CX如果不带负载的话输入380V他的输出电压会不会降低,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它有个节能的参数

网友B:
可能比380伏要高,你测测看

网友C:
输出电压不可能比输入电压高,这看你设定的基本频率是多少

网友D:
无论带不带负载,输出电压都会比380V低的。因为SPWM的工作方式,存在死区时间的电压损失。所以实际的输出不可能到380V。很多厂家都会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特殊的技术处理。

网友B:
380V是有效电压,而整流滤波后有可能使电压达到峰值,空栽时有可能比380高,测测吧,我也是猜的。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会高于输入电压的,我在维修和调试时测量输出电压用MF47型万用表,比较准。如果用数字表会得到很高的测量值,不是真实的。因为变频器输出的只是PWM形成的近似正弦波,其载波频率在几千到十几千赫兹之间,而一般的表用来测量工频电量。

网友D:
冰壶说得对。使用数字表的话,想一下对PWM矩形波的采样是什么样子?将是一个幅值恒定的电压。所以肯定测不准的。

楼主:
我想再问一下,那他为什么会降低呢?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F:
可能你变频器设置成节能运行了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电压不会高于电源电压,普通万用表不能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H:
现在的变频器大多都是调压型的变频器但是不管什么情况输出总比输入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