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38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5-09-02):
我现手上有一台schneider altivar38 15KW变频器,上电显ERR9,说明书上查不到是啥故障。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故障引起的?如要恢复出厂设置,如何操作(因为根本进不了菜单)?谢谢!

网友A:
下面一行还应该有信息说明的,是什么? 断电过几分钟后再通电故障还在吗? 返回出厂值:7-FILES\FOt设为ini按ENT不断确认直到显示NO

楼主:
下面一行是Erreur LS.断电复位无效。不能进入菜单,无法进行故障设置。谢谢!

楼主:
相信你:你知道重庆有施耐德公司吗?电话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