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 ECO的问题

楼主(2005-06-20):
李老师; 我单位有一台ECO控制的风机,现在想把模拟控制改成数字面板控制,现在以把P005设定为10HZ P006设定为0 P007设定为1 P121设定为1 P124设定为1 但是变频器只能最高以0.5HZ 运行不知哪个参数没有设定,请李老师指教. 谢谢!

网友A:
只要设定:P006=0 P007=1 P201=0 其余缺省 肯定OK了。

网友:
只要改变一下控制方式就可以了,其他参数不用设置,默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