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算电机的额定电流?

楼主(2010-10-01):
已知电机功率,如何估算电机的额定电流?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三相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三相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三相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三相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3KW以下,1个KW,2.5个流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B:
    基本正确。

网友C:
估算,供参考!

网友D:
W/U/1.732就是电流。

网友E(2010-11-22):
41912604工控技术交流群

网友F:
口诀很实用..........

网友G:
确实很实用旀很难记.

网友H:
与实际相差不大,基本正确.

网友I:
这个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C:
对了,记得原来做过一台135kw的电机控制,呵呵,没有看错就是135kw,不晓得是不是苏联的产物。这个电流就跟132高一点点,选择器件的时候就基本按照132选型。

网友J(2010-12-22):
口诀很实用,容易记忆

网友K(2011-05-04):
用几次就记住了,学习了

网友K:
用几次就记住了,学习了,顶

网友L(2012-02-24):
怎么得到这个结果的呢   可有什么公式呢?

网友M:
很容易记住,不错。

网友N:
这个口诀对电工很实用

网友O:
这些都是估算值,基本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