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故障分析的基本方法

楼主(2010-10-01):
数控机床故障分析的基本方法

      故障分析是进行数控机床维修的第一步,通过故障分析,一方面可以迅速查明故障原因排除故障:同时也可以起到预防故障的发生与扩大的作用。一般来说,数控机床的故障分析主要方法有以F几种,
      ⑴ 常规分析法 常规分析法是对数控机床的机、电、液等部分进行的常规检查,以此来判断故障发生原因的一种方法。在数控机床上常规分析法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1)检查电源的规格(包括电压、频率、相序、容量等)是否符合要求
      2)检查CNC伺服驱动、主轴驱动、电动机、输入/输出信号的连接是否正确、可靠
      3)检查CNC伺服驱动等装置内的印刷电路板是否安装牢固,接插部位是否有松动
      4)检查CNC伺服驱动,主轴驱动等部分的设定端、电位器的设定、调整是否正确
      5)检查液压、气动、润滑部件的油压、气压等是否符合机床要求
      6)检查电器元件、机械部件是否有明显的损坏,等等
      ⑵ 动作分析法 动作分析法是通过观察、监视机床实际动作,判定动作不良部位并由此来追溯故障根源的一种方法。
      一般来说,数控机床采用液压、气动控制的部位如:自动换刀装置、交换工作台装置、夹具与传输装置等均可以通过动作诊断来判定故障原因。
      ⑶ 状态分析法 状态分析法是通过监测执行元件的工作状态,判定故障原因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在数控机床维修过程中使用最广。
      在现代数控系统中伺服进给系统、主轴驱动系统、电源模块等部件的主要参数都可以进行动态、静态检测,这些参数包括:输入/输出电压,输入/输出电流,给定/实际转速、位置实际的负载的晴况等。此外,数控系统全部输入/输出信号包括内部继电器、定时器等的状态,亦可以通过数控系统的诊断参数予以检查
      通过状态分析法,可以在无仪器、设备的情况下根据系统的内部状态迅速找到故障的原因,在数控机床维修过程中使用最广,维修人员必须熟练掌握。
      ⑷ 操作、编程分析法
      操作、编程分析法是通过某些特殊的操作或编制专门的测试程序段,确认故障原因的一种方法。如通过手动单步执行自动换刀、自动交换工作台动作,执行单一功能的加工指令等方法进行动作与功能的检测。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具体判定故障发生的原因与部件,检查程序编制的正确性。
      ⑸ 系统自诊断法
      数控系统的自诊断是利用系统内部自诊断程序或专用的诊断软件,对系统内部的关键硬件以及系统的控制软件进行自我诊断、测试的诊断方法。它主要包括开机自诊断、在线监控与脱机测试这一个方面内容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B(2011-04-26):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C(2011-06-22):
楼主你好,我补充一条:故障信息查询发;

网友D: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松下PLC相关视频●模具视频教程●数控编程
▆三菱 -PLC相关视频▆▆▆▆
三菱PLC视频教学
三菱FX2N视频教学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应用技术视频
三菱定位模块教学视频
三菱PLC通信技术视频
三菱伺服应用技术教程
三菱步进应用视频教程
三菱触摸屏应用视频教程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视频教程
步进电机教学视频
三菱变频器视频教程
三菱伺服控制系统应用技术视频
▆▆西门子-PLC相关视频▆▆▆▆
西门子PLC S7-200 视频
西门子S7-300PLC step7 多媒体视频教程
西门子LOGO多媒体视频教程
西门子PLC视频S7-200视频教程
西门子PLC视频S7-300,
西门子PLC视频S7-400,
西门子PLC视频Wincc视频教程
西门子自动化PLC等多媒体视频教程及资料集
▆欧姆龙 -PLC相关视频▆▆
欧姆龙可编程控制器视频
欧姆龙原理编程应用视频教材
▆▆▆AB-PLC相关视频▆▆▆
AB PLC视频教程PLC培训32讲
▆▆▆松下-PLC相关视频▆▆▆
松下FP1 PLC视频石油大学电气控制可编程控制
▆▆▆ProE  4.0 6.0相关▆▆
◆Proe野火版4.0 直板手机结构设计视频教学
◆proe4.0中文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proe野火版3.0全套视频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Pro/ENGINEER Wildfire 4.0 中文版 汽车水箱全3D模具设计高级语音视频教学
◆ProE 4.0野火版 汽车塑胶配件3D拆模(分模失败的处理办法)高级視頻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入门到高手:个人自学PROE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全集
◆ProE Wildfire 4.0 中文版(塑胶产品全3D过程模架模具設計、2D工程出圖、散件圖標數)視頻培訓教
◆PROE 逆向造型(产品抄数)视频教学
◆ ProE Wildfire 4.0 中英文版 细水口模具3D模具设计到工程出图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4.0 手机堆叠(MD)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 基础入门 高级曲面.产品设计、模具、齿轮、破面修补
◆watermark_hot_small 个人自学:PROE野火2.0模具设计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
◆PROE野火2.0模具设计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ProE高级设计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2.全中文多媒体教程
◆ProE 野火版 齿轮设计 多媒体语音视频教学
◆watermark_new_small Pro/E 4.0野火版 产品实例设计(液晶电视/数码相框/头枕显示器/机顶盒结构设计)
◆ProE野火版 2.0手机产品结构设计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版 2.0手机产品设计多媒体教学
◆CAD+PROE《MP4产品结构设计》与《MP4 2D与3D模具设计》
◆ProE 5D鼠标模具设计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基础设计》野火2.0中文版多媒体教学
◆ProE 5D鼠标模具设计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4.0高级3D分模(专业3D工程师培訓視頻教程)
◆ProE野火2.0滑盖手结构机计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2.0 手机上盖模具设计
◆Pro/e wildfire 2.0 高级曲面制作(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NGINEER Wildfire2.0钣金设计
◆Pro/E野火3.0钣金件制作-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 wildfire 2.0机构仿真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2.0野火版 IGES补破面语音视频教学
◆ProE2.0拆电极 拆铜公 视频教程
◆ProE 钣金设计 视频教学3CD 野火版
◆ProE2.0微波炉3D模具设计多媒体视频
◆用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版语音视频教学
◆proe_wildfire3.0_中文版钣金设计专家视频指导教程
◆proe野火版4.0中文曲面造型视频教程
◆ProEngineer 野火版 Wildfire3.0 全程多媒体语音教学
◆Pro/E Wildfire3.0中文版 钣金设计入门到高级
◆即学即会proengineer wildfire2.0基础教程与范例
▆▆▆CAD相关▆▆
◆ AutoCAD2004中文版+UG NX4.0中文版模具结构(排位)设计自学教程
◆ 塑胶模具设计与结构2D图排位 工厂多实例视频教学
◆watermark_new_small AutoCAD注塑模具高级2D结构排位(组立图)与UG高级分模语音教学
◆个人自学CAD模具结构设计首选精品视频教学
◆AUTO CAD动态模具视频教学
◆模具设计高手 AUTOCAD塑胶模具结构视频
◆AutoCAD2008室内装潢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机械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电气工程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视频教程
◆CAD排位视频教程 CAD排位视频教学
◆AutoCAD建筑平面图设计视频教程
▆▆UG相关▆▆
◆UG6.0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UG6.0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教学
◆UG NX 6.0中文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UG NX 6.0中文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教学
◆UG NX 6.0逆向点造型视频教程
◆UG4.0中文基础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4.0高级曲面设计视频教程
◆UG4.0刀路编程视频教程 UG刀路教程
◆UG5.0模具/分模设计视频教程 UGNX5.0分模
◆UG3.0 / UG2.0 刀路编程视频教学
◆UG5.0中文视频教程 UG5.0中文视频教
◆UG4.0中文模具/分模设计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3.0 / UG2.0 拆铜公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 NX2.0中文汽车分模视频教学
◆个人自学最新版UG NX4.0建模/曲面/钣金/模具设计/装配/手动分模/编程 全套
◆UG NX4.0 中文版 超高难度(汽车配件)塑胶模具设计视频教学
◆UG NX 4.0逆向工程(产品抄数)高级讲座语音视频教学
◆ 塑胶模具设计与结构2D图排位 工厂多实例视频教学
◆金瓷工作室全套(包括UG拆电极,UG_CAM UG_CAD UG范例全套教程)
◆UG NX5.0 五轴编程加工视频多媒体教学
◆UG逆向(点造型)短期特训多媒体视频教材
◆UG NX 高级曲面、图片造型 多媒体视频教学
◆ UG NX4.0 产品设计与曲面造型高级实例视频教学
◆ UG NX5.0运动仿真 机构模拟多媒体实例视频教学
◆UG NX5.0中文版全套教学光盘(曲面造型 三维建模 工程图 装配 机械设计 视频教学)
◆UG NX4.0全套视频教学(基础 零件设计 模具设计 3D分模 编程 高级曲面)
◆ UG NX4.0 MoldWizard 模具设计全套高级实例视频教学
◆UG NX4.0 中文版 编程数控加工多媒体视频教学
◆UG 3.0 CAM数控编程加工教学多媒体教程(包括UG后处理教学)
◆UG高级手动分模枕位插穿、碰穿视频教程
◆绝对比金瓷的UGCAM视频教学
◆UG3.0拆铜公拆电极视频 模具厂师傅录制
◆工厂设计师录制:个人自学UG NX 3D手动分模 5套高级语音视频指导
◆优胜UG4.0编程高级视频教学培训
◆UG NX4.0装配语音视频教学 从基础入门到高级
◆UG3.0手动分模多媒体发声教学光盘(教你分不开时如何处理★超高级的
◆UG NX3.0模具设计高级斜向抽芯语音视频
◆UG NX2.0高级分模视频教程 汽车、产品等案例
◆UG实用拆电极语音视频教程
◆UG NX4.0 多媒体教学 从基础入门到高级进阶,工厂师傅录制
◆全面的UG语音视频教学-台湾郭冲展大师全套
◆UG NX4.0变形金钢3D手动分模-有声多媒体视频教学
◆UG NX4.0高级曲面设计有声视频教学
◆UG NX3注塑模具设计到出工程图实例多媒体教
◆UG4.

网友E(2012-04-04):
资料共享,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