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eviceXPlorer OPC Server软件授权或破-解版?

楼主(2010-12-20):
谁有DeviceXPlorer OPC Server软件授权或破-解版?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cwp020@126.com

网友A(2011-05-09):
提供性能稳定,易开发,价格低廉的OPC开发套件,支持DA 1.0,2.0,3.0,包括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开发包Ver3.8 OPC服务器端开发包下载地址:http://www.xdowns.com/soft/38/110/2011/Soft_72907.html OPC客户端端开发包下载地址:http://www.oyksoft.com/soft/18132.html OPC开发包详情: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474686238 //OPC服务器端API部分接口定义 /// /// 初始化系统运行参数和分配服务器资源 /// /// 服务器标示,以NULL结尾 /// 服务器支持的客户端最快异步刷新速率 /// TRUE成功,FALSE失败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CreateServer(LPCSTR lpCLSID_Svr, unsigned long uServerRate); /// /// 释放服务器资源 /// /// void BmOpcDaSvr_API VOID __stdcall FreeServer(); /// /// 构造服务器地址空间(标签列表的组织形式) /// /// 父标签句柄,对于构造平面型地址空间(只有一层的地址空间),hTag=0;对于树型地址空间的第一层节点,hTag=0 /// 标签名称 /// 标签的初始值,其中vt域所定义的数据类型被自动认为为该标签的标准数据类型,如果想修改改标签数据类型,请调用SetTagProperty函数 /// 标签的初始数据质量 /// 访问权限,0-不能读写(例如树型空间的枝干节点),1-只读,2-只写,3-可读可写 /// 标签句柄 BmOpcDaSvr_API unsigned long __stdcall RegTag(unsigned long hTag,LPCSTR lpName,VARIANT Value,unsigned short wQuality,unsigned short AccessRight); /// /// 构造服务器地址空间(标签列表的组织形式) /// 函数增加新节点,设置标签数据类型和初始化标签值(按照给定数据类型),设置数据质量=64(不确定) /// /// 父标签句柄,对于构造平面型地址空间(只有一层的地址空间),hTag=0;对于树型地址空间的第一层节点,hTag=0 /// 标签名称 /// 标签的数据类型,3-Integer 4-Single 5-Double 8-String 11-Boolean /// 访问权限,0-不能读写(例如树型空间的枝干节点),1-只读,2-只写,3-可读可写 /// 标签句柄 BmOpcDaSvr_API unsigned long __stdcall RegTagEx(unsigned long hTag,LPCSTR lpName,unsigned short wDatatype,unsigned short AccessRight); /// /// 删除标签,尽量避免调用此函数 /// /// 服务器标识 /// TRUE成功,FALSE失败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UnregTag(unsigned long hTag); /// /// 设置地址空间路径分隔符 /// /// 树型地址空间标签全路径分隔符,默认为'.' /// TRUE成功,FALSE失败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SetTagQualifier(char Qualifier); /// /// 增加标签支持的属性 /// /// 标签句柄 /// 属性名称 /// 属性标识,默认支持6个属性,例如报警限、说明、条件等 /// 属性描述 /// 属性值 /// TRUE成功,FALSE失败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AddTagProperty(unsigned long hTag,LPCSTR lpName,unsigned long dwPropertyID,LPCSTR lpDescription,VARIANT value); /// /// 增加标签支持的属性 /// 属性值按照属性值数据类型进行初始化 /// /// 标签句柄 /// 属性名称 /// 属性标识,默认支持6个属性,例如报警限、说明、条件等 /// 属性描述 /// 属性值数据类型 /// TRUE成功,FALSE失败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AddTagPropertyEx(unsigned long hTag,LPCSTR lpName,unsigned long dwPropertyID,LPCSTR lpDescription,unsigned short wDataType); /// /// 更新标签的属性值 /// /// 标签句柄 /// 属性标识 /// 属性值 /// TRUE成功,FALSE失败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SetTagProperty(unsigned long hTag, unsigned long dwPropertyID, VARIANT Value); /// /// 更新标签的数据值和时间戳 /// /// 标签句柄 /// 标签值 /// 标签值质量 /// 标签刷新时间 /// TRUE成功,FALSE失败 BmOpcDaSvr_API BOOL __stdcall UpdateTagWithTimeStamp(unsigned long hTag , VARIANT Value,unsigned short wQuality,FILETIME TimeStamp); /// /// 更新标签的数据值 /// 标签的刷新时间按照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