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S7-200的电源需求与计算?

楼主(2010-09-18):
S7-200 CPU模块提供5VDC24VDC电源:

当有扩展模块时CPU通过I/O总线为其提供5V电源,所有扩展模块的5V电源消耗之和不能超过该CPU提供的电源额定。若不够用不能外接5V电源。
每个CPU都有一个24VDC传感器电源,它为本机输入点和扩展模块输入点及扩展模块继电器线圈提供24VDC。如果电源要求超出了CPU模块的电源定额,你可以增加一个外部24VDC电源来提供给扩展模块。
所谓电源计算,就是用CPU所能提供的电源容量,减去各模块所需要的电源消耗量。

注意:

EM277
模块本身不需要24VDC电源,这个电源是专供通讯端口用的。24VDC电源需求取决于通讯端口上的负载大小。
CPU
上的通讯口,可以连接PC/PPI电缆和TD 200并为它们供电,此电源消耗已经不必再纳入计算。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上海飞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工业控制现场仪表的研发及制造,专业生产物、液位检测开关和指示计及气动助流设备。目前已为国内外化学工业、电子电器、电站工程、楼宇控制、水处理、粮食饲料、水泥、矿业、造船、冶金,机械配套等行业的工程和工业生产线提供了大量技术先进、可靠实用的自动控制产品。我们的产品遍布世界各地,受到中外客商的一致赞誉。公司主要生产液位计液位计 料位计 液位变送器 浮球液位开关 浮球开关 阻旋式料位计 浮球液位计 电缆浮球液位开关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侧装浮球液位开关 小型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开关 料位开关 气动敲击锤 流动开关 浮球开关 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计 电缆浮球液位开关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侧装浮球液位开关 小型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开关 料位开关 气动敲击锤 流动开关 磁翻板液位计邢天竺 雷达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开关 电容式液位计 电容式液位开关 投入式液位开关 音叉开关 静压式液位计 上海压力变送器 压力液位变送器 射频导纳液位开关 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 射频电容料位计 阻旋物位开关 射频导纳液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开关 阻旋料位计 阻旋式料位计 投入式液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计 电极液位开关 超声波液位计价格 涡街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金属转子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 V锥流量计 浮球连续式液位计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 射频电容液位计 射频电容液位开关 浮球连续式液位变送器 侧装浮球开关 液位开关 浮球式液位开关

网友C:
EM277模块本身不需要24VDC电源,这个电源是专供通讯端口用的。24VDC电源需求取决于通讯端口上的负载大小。
CPU
上的通讯口,可以连接PC/PPI电缆和TD 200并为它们供电,此电源消耗已经不必再纳入计算。

网友D(2010-11-23):
 所有的仿西门子PLC S7-200的CPU都有一个为CPU、仿西门子模块和其他24 VDC用户电源要求提供电源的内装电源。
仿西门子PLC S7-200 CPU提供系统中任何扩充所需的5VDC逻辑电源。请特别注意系统配置,确保CPU可提供所选扩充模块要求的5V电源。如果您的配置要求的电源超出CPU提供
的电源范围,则必须移除一个仿西门子模块,或选择一个功能更大的CPU。请参阅《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中的附录A,查阅有关S7-200 CPU提供的5 VDC逻辑预算以及仿西门子模块的5VDC电源要求。请将《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附录B用作指南,确定CPU可为您的配置提供的功率(或电流)。
所有的仿西门子PLC S7-200 CPU还提供一个24 VDC传感器电源,可为输入点、扩充模块上的中继线圈电源或其他要求提供24VDC。如果您的电源要求超过传感器电源的预算,您必须在系统中增加一个外接24 VDC电源。请参阅《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附录A,了解有关您的特定S7-200 CPU的24 VDC传感器电源预算的信息。
如果您需要安装一个外接24 VDC电源,核实电源不得与S7-200CPU传感器电源并连。欲获得进一步电气噪声保护,建议将不同电源的公共导线( M)连接在一起。

更多仿西门子模块信息:http://www.huyan521.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