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驱动日字型数码管?

楼主(2010-10-09):
请教:PLC驱动日字型数码管,谁有做过?大概是什么样的过程啊?

网友A:
这玩意如果是几个数字还好,如果是大量的数字肯定PLC的输出是不行的了,还的专门做电子的去搞

网友B:
做作玩的,我用三菱的显示过时间。

网友C:
用西门子的也可以实现,就是需要转换成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