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伦次8200,1.5KW

楼主(2004-09-02):
李老师您好: 伦次8200 电源开关管BU2508,开机3秒就坏,是何原因

网友A:
开关电源回路有短路现象

网友B(2009-06-25):
修开关电源建议串灯泡试机 正常了再把灯泡拆下来 这样可以保护开关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开关电源建议串灯泡试机 正常了再把灯泡拆下来 这样可以保护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