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记)关于接近开关使用直流电源

楼主(2006-11-17):
接到客户电话说一台设备记数器坏(H7CN)。过去看到记数器为刚刚换过没有几天,检查发现接近开关的电源为50va380/24变压器加一个桥式整流堆。个人认为不可以使用/可是对方工厂维修师傅说用了好久了。晕!最后坚持换掉ok/
大家认为变压器配整流队,需要加些什么电子原件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A:
带隔离层380/24变压器,电阻限流(可选),电感(可选),大电容、小电容滤波。

网友B:
估计接近开关内部有一定容量的电容将整流桥出来的脉动直流电稍微滤了一下波,但这样做很不可靠。应该用一个稳压电源给接近开关供电。

网友C:
应该用一个稳压电源给接近开关供电

网友D:
在工业现场使用的电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各种需要DC24V电源的电器,只要降压、全波整流即可。请注意接近开关使用说明书中,适用电压范围18-30VDC。

网友E(2011-06-14):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生产高品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电感式模拟量传感器,防爆开关,耐高温接近开关,产品可以直接替代进口产品,产品具有高抗干扰,防水,耐油,反接保护,短路保护等良好性能,价格实惠,质量上乘,欢迎来电15021961860,李工,或加QQ1850553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