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PUMA 12L-B,执行M19,主轴停不住

楼主(2011-06-18):
DAEWOO数控车床PUMA 12L-B,执行M19,主轴停不住,小角度来回摆动;已进行了以下检查:

1)外置编码器的信号电缆已更换;

2)外置编码器已和其他正常的设备互换;

但毛病没除,如何办?

网友A(2011-10-03):
主轴定向的条件主要有3条:1、编码器2、档位切换3、主轴松拉刀

你已经排除了编码器故障,小角度来回摆动说明齿轮正常蠕动进行档位切换,我建议你检查一下档位切换信号开关的状态。

网友A:
主轴定向一般有3个条件:1、编码器2、档位切换3、主轴松拉刀

你已经排除了编码器故障,小角度来回摆动说明主轴箱内的齿轮处在蠕动中,表明进行切换档位,我建议你检查一下检测主轴档位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