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扭矩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1-05-03):
做了一年的扭矩扳手测量系统,这个项目总结不了,总之是精度达不到千分之3的要求,因为是两家合作项目,我们做电气部分,对方做吊挂砝码及机械部分,我们一直认为是吊挂砝码的结构间隙太大,造成传感器回零很糟糕,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求前辈指点一二,或者国家计量部分检定这种设备时,采取的是什么吊挂方式。

网友A(2011-06-14):
跟我们有点关联,期待中

网友(2011-07-14):
我公司专业 做  直线位移传感   磁致伸缩传感器 还有角度传感器  德国NOVOtechnik 专业做传感器 60年的历史 产品都是原装德国进口  还有压力传感   0-600BAR

有需要请联系   0769-85987399转805 张先生

网友B(2017-10-25):
机械力传递如果用金属件吊挂可能引起较大误差 ,可以考虑用软绳连接。

网友C(2017-12-11):
我修车用经常用扭力扳手的。学习学习

网友D(2020-02-27):
扭矩扳手测量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扭矩传感器,在扭矩传感器制造、标定的过程是非常严格的,主要分为材料的处理,标定设备的标准化。传感器回零差主要是因为材料处理的问题和贴片问题,要想达到千万分之三的精度,必须要了解力学相关专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