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变频器维修后遗留问题

楼主(2005-11-04):
我公司一台施耐德ATV38变频器,功率为37KW的,内部短路后送到施耐德维修,修理完毕在现场调试时发现显示变频器功率和电压等级的菜单功率变为了30KW,而现场还有几台同样规格型号的变频器这一项是显示的37KW,并且这个菜单是不能修改的,请问有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更换了主板

网友B:
再请教一下,是不是换小了呢?

网友C:
这是软件问题,电路板应一样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D:
施耐德和东芝是一条生产线下来的,不同的是软件不一样。
楼主说的问题应该是你返去维修时,代理商没有37KW板子(驱动电源板)给你换了30KW的板子!30和37KW机器硬件全是一样的!包括模块、驱动电源板、CPU板。但驱动板上可能有花样,CPU板会自动检测驱动板是多大功率的!而且我们代理也不能修改!所以出现以上问题,如李工所说,不影响你使用的,最好把过载电流调高点!

网友E:
在显示功率的参数上按一下ENT键再按一下上升键再按ENT确认试试

网友B:
我试过,在显示功率的参数上按一下ENT键,可以在30KW和37KW之间进行选择,只是相对其它没有维修过的变频器,在37KW前面多了一个"+",咨询过施耐德维修的,他说这是重载,也说不影响使用,感觉在打太极,后来说到里面一个互感器不配套,要重新给我寄过来,奇怪,又把互感器换了,还没有想到.可能关键是这次维修是免费的

网友F:
电流互感器就是霍尔是要更换的!不然你的过流保护点不匹配!

网友B:
谢谢哦,电流的保护值我调大了的。

网友G:
施耐德好像只有ATV28系列变频器和东芝有关系

ATV38的产品规格是在电源板上的,应该是更换了错误的电源板导致功率不一致。

网友H:
DZ说的完全正确,施耐德两种相近功率变频器除电源板不同外其他均一样。
施耐德维修建议找施耐德公司服务部维修
北京 010-67874466
上海 021-63635678
成都 027-85712588
武汉 028-85178879
广州 020-82208180
施耐德技术服务热线 8008101315(24H)

网友I:
请问施耐得atv58,50kw变频器故障为工作时接电机报三相电流检测不平衡,是什么原因

网友J:
TO:lishaobin:
   “故障为工作时接电机报三相电流检测不平衡”什么意思??

网友I:
就是接上电机启动后报警,看说明书故障代码意思是检测的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检查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D(2005-12-09):
可能是模块或驱动有问题。是不是智能模块?智能模块很容易坏的,而且量不出来。

网友B:
我就是不知道,对模块和驱动不是很了解,可以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D:
我很少上论坛,不好意思
关于怎样判断模块和驱动的好坏,就论坛里可能一时是说不清楚的!况且阁下也没有维修基础知识。您还是先确定接线(或电机)和参数有没有问题。如正常还是找销售给你的经销商看看!

网友D:
这是我的邮件地址,您可以给我邮件:wangshuangsh@163.com
或QQ:79074219

网友B:
谢谢哦,我在检查下看

网友K:
你好:
    请问ATV38(ULTRADRIVE)出现F08的报警故障,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手册里面没有这个故障代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L:
可能是电源板换成了30KW的了,建议找维修商重新换相应的板子。因为30KW和37KW的额定输出电流设置不同,差20%,比如说,30KW的额定输出电流是60A,过载电流是66A,37KW的额定电流是75A,过载电流是82A。装上去之后,你会发现,频率根本上不到50Hz,或者经常跳过载。

网友B:
有点糊涂了,现在还没有出现经常跳过载的情况,频率也能达到50Hz

网友M(2007-04-20):
ATV28变频器不带电机按运行跳"OPL",把参数"OPL"设成"NO",不带电机运行正常,但CPU对输出光藕的驱动输出端没有输出波形,请李老师给点建议

网友(2008-10-21):
我公司用的一台ATV38变频器30KW的,在打开左倾会处理后,InF,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打开检查几遍,都没发现什么错误,请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只做了清灰处理!!!!!!!!!!!!!!!!!!!!!!!!!!!!!!!!!!!!!!!!!!!!!!!!!!!!!!

网友N:
公司用的一台ATV38变频器30KW的,在打开左倾会处理后,InF,是电源板或者控制板有故障,我是上海维修变频器的,施耐德有配件和控制板13918639136

网友O:
很正常啊,换扳子的时候,肯定是哪位大哥忘记刷程序了,嘿嘿,没事,放心使用.这事我曾经也干过.呵呵

网友P:
应该是驱动和硬件不兼容, 返修了